自制碰(点)焊机图 超简单

楼主(2008-06-28):
(无正文)

网友A:
线圈匝数,线径是多少。
没有这些没有办法绕。

网友:
有成功的实例吗??想看看。

网友:
参观一下

网友:
用炭极应该是不行的 通常都是用铍铜 铬镐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匝数,线径是多少。
没有这些没有办法绕。

就用電焊的變壓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功率不小哦。
其实1KW的变压器把次级拆了重新用铜带绕到3-5V就可以了。
另有一种,建立超大容量电容池,充电-放电。
觉得这种更安全一些,对变压器而言。

网友:
先生,这不是碰焊机。是碳阻焊。

网友:
起码也要加装个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