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1块钱一下的4寸以下浆卖?

楼主(2008-06-28):
想买点浆。装到180
电机
上。主要是新手,降落时经常头到地,几乎每飞一次都断浆。所以想买多点,另外。70以上浆,哪里有便宜的?

网友A:
一元以下的没见过

网友B:
楼主多练习下模拟器吧,这种玩法不管是谁都玩不起的...
降落时候要轻微拉杆.

网友C:
1根桨至少要能用上10个起落!

网友D:
一元以下买不到桨吧!现在萝卜都要好几块钱一斤。

网友E:
最便宜的浆是2.5元一只.遍地都是.

网友F:
沧狼那里有1元一支的 3.5英寸桨.
如果买10支送一支就低于1元了.
那桨的效率不错, 只是比较脆. 1元的那种桨, 要么就不炸, 一但小炸, 桨触到地面, 多半情况下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