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的E013/E014..他说是450级发动机..请问是450机么.?

楼主(2008-06-28):
之前发贴问其他大虾..他们说450的定义是指飞机型号.

也有说是指飞机规格..就是浆大小..飞机长短..

那..请问E-SKY的E013..是450机么..??

楼主: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da26b27594880acebc3b28a47766be2.jhtml

图片..

网友:
算是450机   够规格

网友:
是450机,但记住.配件不和gl,yt兼容....

楼主:
配件不兼容是指电机..电调之类..还是指小零件..??

网友:
450级发送机?汗~

网友:
450是指电机的尺寸!

网友:
450是指主轴到尾轴的距离!

网友A:
013/014的桨是325的桨,但由于机机是塑料的,比其他450机轻,所以电机功率肯定比450机小,配件上尾管、大桨与450通用,横轴、主轴及其他配件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3/014的桨是325的桨,但由于机机是塑料的,比其他450机轻,所以电机功率肯定比450机小,配件上尾管、大桨与450通用,横轴、主轴及其他配件不知

原装是315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