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百得冲击电钻,没用几下钻夹头就锁死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8-06-28):
今天买了百得冲击电钻,没用几下钻夹头就锁死了怎么办啊,怎么也扭不开了

楼主:
这个啊,钻夹头和普通的不一样,一般手锁都分2节,这个只有1节,都不知怎么锁,后来我随便转紧用了几次,突然钻头掉出来,夹头就不能松也不能紧了,锁死了一样,晕啊

楼主:
我把钻夹头夹在台钳上,死活扭出来了,但钻夹头出现晃动了,晕啊,哭死

网友:
换一个用钥匙的吧,其实手紧夹头用在冲击钻上真的不太合适呢。呵呵
我觉得冲击钻还是用钥匙才能把钻头锁得更紧。普通手钻也一样,手紧的在大直径钻头上就拧不紧了。
或者我的手紧夹头质量不好,反正钻头总是打滑。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我也搞了一个,猜多少钱?30大元

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我也搞了一个,猜多少钱?30大元

挺好用的

30元的百得冲击钻?在那搞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拆下原装夹头换掉,看到钻头里有个六角罗丝,请问是一般罗丝还是左反牙的啊,扭断了6角扳手也拆不出来

网友:
网上淘工具时,顺便弄的

真的假的,30块也值了

手紧的夹头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钻夹头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