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3200的马达配多大桨

楼主(2008-06-28):
kv3200的马达配多大桨,谢

网友A:
4寸左右的吧,5寸的电流会比较大,发热也会比较严重

网友B:
要看承载电流拉
不过这种 kv基本职能作函道

网友C:
作涵道比较好。我有2个这样的电机,一个是2830(2212),另一个是2836(2217),KV3200太高了,扭力也大,后推的5X3桨,上去一飞就断,只有用APC的4.75桨勉强还行。

网友D:
4530,3s

网友E:
4.75*4.75 a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