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悬停中忽然抬头

楼主(2008-06-28):
36#,一切都是原厂配置。目前我的技术只能悬停,有时候,会忽然抬头,推杆不起作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曾经换过旋翼头和相关连杆等配件之后现象更严重,后来发现是由一个连接轴转动不灵活,稍松一点就好了。可是飞了几个起落之后,今天又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舵机不检查?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舵机跳舵

楼主:
我曾经在断开电动机的情况下长时间动操作杆,除非是发射机电量不足,否则没有出现过跳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