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有4VF飞电动固定翼,一推油门,电机就转了,用FF6飞,油门快推到一半了,电机才转,怎么回事?

网友:
设置一下电调就好了,我的新西达电调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设置对了就是一推油门就转,另外的设置也是推到一半油门才转,你看看你的电调的设置就好了

楼主:
今天飞独行侠,不知怎么弄的,好了,一推油门电机就转了。用的辉盛电调。

网友A:
最大油门开机,听到乐意后拉到最小,听到长音后就可以正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油门开机,听到乐意后拉到最小,听到长音后就可以正常用了。

谢谢指点.

网友(2009-05-10):
我遇到的情况类似,只是收油们收不了,只好拔电源。电机电调此时已经很烫了。
不只是什么缘故?
天地飞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