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GL450C+T9

楼主(2008-06-29):
由于本人一直热爱直机,在2周前买了GL450C +T9的套装(对新手来说很实惠)。但是我练习了30多个小时模拟器后,上脚架去试飞,就炸了,完全失去了信心,因为本人没有一点经验和基础。心里很矛盾,不知道 是放弃还是继续。。。。。
   郁闷啊。。。。。
  天9的控为什么老是锁定不了熄火,熄火开关设置在2,可是每次 开到0,也一样是 锁定,而且 有时候有锁定不了,瓣到2锁定状态也是开启状态,我感觉好危险, 这就是 天9 ?

楼主:
头都大了 一截,
。。。。。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懂这些,帮你顶,希望尽快有高手帮您解答

网友:
喜欢了就坚持下去吧。除非实在米不够,不然不要轻易退出。不然我就少了一个模友了

网友:
慰问楼主啊!!!
炸机很平常的。。。我第一次飞也一样了,估计是心理作用吧。看着大浆就害怕。
修呗。。。。。。
以后会稍微好点的。
我第一次飞拉马也很害怕,脚架 摔坏了 两个,控制不好。
现在  可以随意飞了。

GL450的 套装 看似很合适,所以我也买了。T9 的 控  总有问题,而且GL的 机子很难到手即飞,总有问题的,飞前多检查。多看帖子,也可以咨询 一下高手,等你会调 飞机了。就好了。。。

电直的路如果没有人带的话 会走的 很难。谁让咱喜欢那,走下去吧。。。。

网友:
捷径是找个人带,要不然就边砸边摸,没有更好的办法,模拟器练习好了,只是基本的手感有了,机子还要调节的好,没调好还是没戏,而调机相对难啊,原理性的要多了解……慢慢来!

网友:
T9要好好研究先,控的功能很多啦,没研究好就飞比较冒险,RTF害死人的。

网友:
大哥,找个人帮你先把控的功能搞懂了在说,你在飞行前难道不测试下控的熄火是否已经设置好了么?还有直升机要经过细致的调试的,并且模型需要一些其本的空气动力学和一些基本的控制方式,先多看下帖子,调好飞机,熟悉直升机上各个部件的作用,熟悉螺距大奖转速等对飞行的影响,等你把飞机调的基本没震动,螺距合适(新手可以把悬停转速设置的稍微高点),陀螺仪调好的时候,你就发现悬停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网友:
心太急了点,并不是模拟器玩的好,飞机就一定飞的好,两种感觉有不同的,还有别急着高飞远飞,模拟器下来,上真机还是要多练悬停. 其实你2周练了30多小时模拟器已经很用功了,就是不上保护架,稳稳的去飞,保证你不炸机,   保护架只有在低空有作用, 飞的高了摔下来也没用......

楼主:
完全失去信心了
呵呵
看看我的帖子吧,
顶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7334&extra=page%3D1

网友:
怎么都听说先上模拟器,后上机子的人都炸了?我直接上机子,后上模拟器,从来都没炸过哦,
Lz喜欢就好了,用真机慢慢飞吧,别飞高,很快就能悬停了.
等会停了,再用模拟器练航线.小心就没事了,
对了,T9并不好用啊,建意换掉,最少FF6.

楼主:
我要出了它
全套

网友:
天9只要不失控,还是不错的(虽然我的天9返过厂)!
机子调试相当重要,等你调好机子,你会发现真机比模拟器还好飞,不过是要在模拟上相当熟练,而且不怕炸机。
飞真机主要是心理压力的问题,一旦破了胆,你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楼主:
完全失去兴趣了

网友:
最好不装练习架,我就没装,起飞的时候利落点就行了,油门直接推到悬停,一下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
LZ貌似要玩车,估计和电直一样很快会没兴趣的,毕竟是模型不是玩具。

楼主:
感觉车要好上手些

网友:
LZ要是玩车的话会更快失去味道,因为车还是没有直升机有玩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本人一直热爱直机,在2周前买了GL450C +T9的套装(对新手来说很实惠)。但是我练习了30多个小时模拟器后,上脚架去试飞,就炸了,完全失去了信心,因为本人没有一点经验和基础。心里很矛盾,不知道 是放弃还 ...

熄火开关可以更具自己喜欢设在任意部用的一个开关上,最好不要设定在3档开关上,很容易出错。另外设定熄火降落的前提要将熄火的螺距设定成和普通模式一样!

网友A:
价格合适的话 pm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2009-02-14):
我还没有飞起来已经换掉5副大浆了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也炸了,不过什么都好的,倒是那个小齿轮的轴套成两片了。气人,我已经大卸了,等配件中

网友C:
14楼 天版说的太对了
心理压力是一道门,门里门外风景完全不同

网友D:
看来你不太会用T9.锁定是肯定有效的,你遇到无法锁定,是因为你当时的油门的问题。建议不要用锁定,要熄火的话直接用熄火开关

网友E:
第一次飞起来基本都是炸的 心理作用

网友:
潜水中
把桨卸下来,找到感觉了才上桨

网友F:
我觉得天九还是比较好用的,我是玩200v2的,我周围没一个模友,调机都是在潜水中学会的
建议新手潜水潜水再潜水,然后把JJ和模拟器一起买回来,边练模拟器边调机,调机时注意适应直机的噪音,如果大鸡觉得不能适应的话就上100或200的小鸡+碳桨,建议200+碳桨,200的碳桨副厂货才48元,200最好不要买火狐的,练好了悬停,哪天想飞了就试一下,记住炸鸡 、模友和论坛是新手最大的助手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天9的控设熄火锁定的方法不太一样的。可以去遥控器板块天9专栏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