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29):
——————高手进来看看,接收通道问题——————天地飞06A的遥控,接上
电机
电调
舵机
,电机可以控制,舵机没有反应,刚插上
电池
会动一下(最后换地方插,发现1,2,4通道没有反应,其他都可以控制),高手帮忙!!!!!!!!!!!!!!!!!!!!!!!!!!

网友A:
呵呵,到这来问啦

网友B:
最好上个你接好的图片帮你分析下,是不是1.2.4接口插反了!

网友C:
查一下是否供电出现问题了?
有时最简单的问题会造成最大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收机本身的问题。更多详情请加我QQ:437427425,或者wang我:紫台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