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请进————一定要进

楼主(2008-06-29):
——————高手进来看看,接收通道问题——————天地飞06A的遥控,接上
电机
电调
舵机
,电机可以控制,舵机没有反应,刚插上
电池
会动一下(最后换地方插,发现1,2,4通道没有反应,其他都可以控制),高手帮忙!!!!!!!!!!!!!!!!!!!!!!!!!!

网友A:
把电调插到别的通道上,能不能控制?
舵机插到5、6通道上如何?
测试使用了几个舵机?什么电调和电机?
把问题说清了,有助于得到尽快的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舵机插到56通道正常,新西达30A电调 ,新西达2212 KV1000电机

网友C:
如果照你说,你的134通很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晕.新的吗?要是新的就换吧.天地飞我是用怕了.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