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V1的尾拨叉磨损的这么快?(图)

楼主(2008-06-29):
昨天偶然发现只飞了2,30个起落的V1的拨叉很卡,检查后确定是磨损引起的。
为什么V1的尾拨叉磨损的这么快?我原来的华XX37#的塑料尾巴可没有这个情况。请问这个拨叉什么地方能单独购买?什么价格?

网友A:
尾轴好像不直啊。升级成V2的吧,很好用哦,我就改了。爽!

网友B:
三木大叔说对了,尾轴弯了不换,会加大抖晃率,这样就会磨损尾拨叉。

另外,还会造成尾部剧烈抖动,损坏飞机。

记得一句名言:震动,是直升机的最大杀手。

所以大家调飞机,一定要努力找到震动源,消除之

网友:
是的。不会无缘无故磨损那么快的

网友:
是的,肯定有问题。我的V1飞了200多个起落拨叉也只是轻微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好像不直啊。升级成V2的吧,很好用哦,我就改了。爽!

   我用这个办法检查,尾轴转了很多圈,很直啊。

网友C:
我已经升级V2了,留下没用可以送给你。

网友:
用排除法检查震动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升级V2了,留下没用可以送给你。

  好的,非常感谢。已经PM你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木大叔说对了,尾轴弯了不换,会加大抖晃率,这样就会磨损尾拨叉。

另外,还会造成尾部剧烈抖动,损坏飞机。

记得一句名言:震动,是直升机的最大杀手。

所以大家调飞机,一定要努力找到震动源,消除之

  看到丢丢说的200次都没有什么,现在仔细想想有可能是上一次尾轴弯了以后没有马上发现,镜圈在弯了的高速旋转的尾轴上,不断撞击拨叉而引起的。

网友:
正常情况200次磨损都非常小的。WING的尾巴狠不错。

网友:
轴弯了~换个吧!

网友:
丢丢真不错!顶一个

网友D:
还有一定要检查尾轴铜套是否同心,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半个月,因为我不会怀疑新买的铜套。
方法:用食指轻轻搭在镜圈上,左手转动大浆,如感觉有跳动说明铜套不同心,希望大家都回去检查一下。对高速旋转的尾部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震动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定要检查尾轴铜套是否同心,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半个月,因为我不会怀疑新买的铜套。
方法:用食指轻轻搭在镜圈上,左手转动大浆,如感觉有跳动说明铜套不同心,希望大家都回去检查一下。对高速旋转的尾部是 ...

  很有道理,因为很明显那拨叉的凹坑就是镜圈的剧烈晃动撞击出来的。

网友:
我的V1飞了300+个起落了,这里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建议LZ还是仔细检查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