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甲醇油问题

楼主(2008-06-29):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试配的甲醇油(5:1),怎么甲醇在上面蓖麻油在下面完全分层啊,能用不?该怎样解决?

网友A:
甲醇和蓖麻油混合后要多搅拌就会混合到一块,如果混合不到一块那可能是有问题最好不要使用,另外如果你的发动机是新的话最好不要5:1这样甲醇含量过高会损害发动机。

网友B:
是否分层后还出现浑浊的现象呢?
估计是甲醇里含水过多吧。

楼主:
回3楼,正是你说的这种现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如果米多,买成品油
以前在学校里用化工级的甲醇就出现分层,后来用的瓶装分析纯就好了

楼主:
我还是刚玩海模,所以先搞了个甲醇的船玩,成品油太贵了!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用了 ,办法有一个掀开马桶盖把油倒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