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le油门撤了狂抖啥原因啊?

楼主(2008-06-29):
装好325,试飞,每次起飞没有啥问题,就是降落下来,油门撤到底,大浆减速 时,飞机左右抖 两边脚架上跳下窜的 等飞机停下来 ,飞机都180度对头了 ,后来 几个螺丝都被抖松了

我的大奖夹 一边的间隙是固定的 ,另一边是松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 我的 325(升级电机),油门最好86,螺距-2到10,花牌 15C2200ma,飞个几分钟下来  就肚子大了

下来量测,3.7-3.8之间,也没过放,不过电池很烫  是天气太热(37度)还是其他原因啊?

希望老鸟们 指点指点啊

网友:
把主横轴换了看看,再换大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机新的 ,刚装起来 换掉玻纤浆,换上原厂塑料浆试试

网友:
Futaba BLS351 Servo
价格2百
我总共有四个!!
要的加QQ840166086

网友:
既然是新的機子~~~螺絲的部分~~~應該是OK的~~~
下面兩個地方~~~試試看吧~~

1 兩個大槳夾~~~鎖緊的程度要一樣~~~~

2.槳.配重..平衡~~~

网友:
看看大桨螺丝是不是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