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加散热片如何

楼主(2008-06-29):
电调加散热片如何

网友A:
效果不错的说,我装上后,每次都有人问是不是有一个CPU在里面:L

网友A:
为何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B:
显卡散热片,两边处理一下,接触面上导热硅胶,CPu用的那种,这是改得亚拓35X原厂电调,

网友C:
改得还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非常好,很有必要
唯一的缺点是加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