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T06-C的控怎样改为美国手。。??

楼主(2008-06-29):
烦阿!!自己DIY把FT06-C日本手改为美国手。。哪知道这么麻烦,搞乱了。。有哪位高手搞过。帮帮吧。。。万分感激!!!!!

网友A:
你应该发个内部电路图,这样好说一点。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13430578550 固朗小邱

楼主:
基本上搞定啦,不过还没试飞。。油门从控右边改到左边后,开控开机设换3通油门反向,电机狂转,关控设换3通反向后,再开控开机,但发现油门还是那个样,油门推向最高是最少。可能是那切换通道坏了。搞来搞去。最后经
大力水手
那高手指导,把油门黑白线对换了搞定。

网友B:
很简单,我改了,遥控打开后,按油门和升降舵的2根线找到,然后顺着线把电路板上的油门和升降调换就OK了,电路板要拧下来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