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

楼主(2008-06-29):
第一次玩固定翼,刚装好一台EPP 好小子, 起飞后飞机严重向右倾.得一直打左方向舵才能平衡.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至于啊 机翼没装正??? 电机推力线不对??? 用微调能调过来吗??

网友B:
先称一下左右平衡。副翼调垂尾有没有调好?翼跟平尾做水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