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锰锂电池是咋用才是正确的

楼主(2008-06-29):
我刚买俩组索尼锰锂电池,是1800毫安全新笔记本拆机电池.7.4V的,充好电装进飞机里.推油门.转不起来(好象电力不足).反复几次,转起来但是电压掉的很快.不到一分钟,电压从4.16掉到3.73.这是咋会事.有那位明白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用的C数太小了,根本就不是专用的动力电池

网友:
C数不够,整体放电能力不足

网友:
笔记本里的电池根本就不是加拿大电池 真正的加拿大电池是电动工具上用的 具有可以大电流长时间放电的特性 而笔记本电池一般就是普通的锂离子电池 外型虽然很像 但绝对不是一样的东西 还有就是尽量别用笔记本电池当动力电池 这种电池使用不当 很容易出现爆炸

网友:
买错了哦

网友:
C数不够

网友:
笔记本用的电池放电C数达到不到动力用的放电电流。而且过放会很危险的。

网友:
嗯,俺的几组锂锰改成玩具快艇用了,飞滑翔还不错,暴力的机机放电就差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