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调的香蕉插和T插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8-06-29):
本人电子白痴 一点不明白 今天晚上焊插头一晚上 没焊好一个怎么也焊不上 就是不粘     郁闷

网友:
要先把焊的东西和地方上好锡才好焊的

网友:
加点松香啊

网友:
加焊锡膏.

网友:
松香焊锡丝

网友A:
1、取待焊接的插头端子进行固定;
2、将电烙铁接上电源,进行升温,大约5-10分钟后可用;
3、取焊锡丝,在焊锡丝上攒上焊锡膏;
4、用电烙铁将端子预热,依据端子大小,预热时间适当增加和减少;
5、将攒有焊锡膏的焊锡丝熔化在端子上;
6、重复1—5将导线上加锡;
7、预热端子,在端子上锡熔化是将导线加入,在焊锡完全融合后松开电烙铁。

留意:1、焊接时间;2、条件容许用带温度调节的电烙铁;2、采用无铅焊锡丝时温度最好达到400度以上。

网友:
可能是烙铁的功率不够大,换大功率烙铁试一下。

网友:
换烙铁吧,我原来用30W的搞的很狼狈,现在用60W的,那叫一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取待焊接的插头端子进行固定;
2、将电烙铁接上电源,进行升温,大约5-10分钟后可用;
3、取焊锡丝,在焊锡丝上攒上焊锡膏;
4、用电烙铁将端子预热,依据端子大小,预热时间适当增加和减少;
5、将攒有 ...

烙铁的功率建议用30W就够用了,看熟练成度,功率大时间要抓的准免的锡老化了!!
锡丝有很多种买好一点的用63%(建议用),如果选用无无铅可能没什么必要吧(我的想法)
用好的锡丝不一定要用焊锡膏(锡一老化就不好焊,动做),看熟练成度,另外要注意烙铁头要保持干净可以用湿的海绵擦烙铁头,使用完后在烙铁头上加少许的锡(防止氧化)。

以上请参考

网友:
最重要的是先在线上和插头上上锡,然后就好焊了,我用20W焊也很容易的

网友:
加点松香很好焊的!

网友:
首先要用好锡,差的会把你气死,焊T型比焊香蕉头难,直接焊不紧,我的方法是在T插上锡,多上一点上够一圈,再把线焊上去,这样就很紧不容易掉。

网友:
对焊点有要求吗?我今天把香蕉头换成T头后一推油门电调就报警,电机完全不动。
(要说明一下的是,绝对没有虚焊)

网友:
多多尝试焊些简单的东西,慢慢就会了!

网友:
买盒日本goot 焊膏就没问题了,还得注意要好焊锡!

网友:
找专业人士帮忙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