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9):
(无正文)

网友A:
要接电子调速器,简称电调,

根据马达的不同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啥都不说了,潜水吧!!!!!!!!

网友:
楼主多潜水 我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电子调速器,简称电调,

根据马达的不同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

请问遥控器的接收机和电调的匹配问题有没有要求?

我正想买个天地飞6通的,那要选什么类型的电调呢?

网友C:
电池接入电子调速器,电子调速器把直流电转变能三相脉冲交流电,脉冲频率在500多Hz,把这个频率实现0至500Hz的连续调节就可以对电机实现无级变速控制。电调有一个三根线的插头插入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俗称油门通道),遥控器发出加大油门的指令,接收机对电调发出加大油门的,电调逐渐加大输入电流的频率,电机转速逐渐加速,直到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降低电调输出的电流频率电机转速会逐渐的下降。
电机内有三相绕组,每个绕组间有一个120度的电角度,通往三相交流电后可以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这个旋转磁场称为同步转速,同步转速=频率*60秒(每分钟同步转速),频率500Hz的同步转速为30000转,旋转磁场驱动外层的镶嵌永久磁铁的转子旋转,这个转速就是电机输出的实际转速,这个转速不会达到同步转速。
这是最基本的电学知识了,没有学过电工的人还真的很难懂。

网友(2008-08-17):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入电子调速器,电子调速器把直流电转变能三相脉冲交流电,脉冲频率在500多Hz,把这个频率实现0至500Hz的连续调节就可以对电机实现无级变速控制。电调有一个三根线的插头插入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俗称油门通 ...
如果工作时不能达到同步应该就不能称之为同步电机吧!
请楼上继续讲解下!!

网友:
电机是不是马达啊?。。

不要BS我哈。。嘿嘿。。

网友:
上推下拉

网友:
实其是调速的驱动电机的功率大小(改变占空比)

网友(2008-10-13):
出来换口气,继续潜。

网友(2008-11-21):
总算看到点可以看明白的了.谢谢6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