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起飞!

楼主(2008-06-29):
论坛中的贴子大多是购机 装机 调机的,大家能谈谈实际飞行的经验技巧吗?关于飞行技术我看到的只有练习再练习等等,可到底要怎么练才能少走弯路啊?请各位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所有新手的问题  其实控制模型就像你学开车一样 首先最先了解的是所用的模型和遥控器的性能 接下来就是熟悉熟悉再熟悉 多加练习 其实控制模型没有什么技巧的 简单说就是练习自己的条件反射能力 也就是手和大脑的协调能力  比如有风啊 碰到各种气流 视线不好啊等等天气和人为因素影响 好多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 毕竟控制的每时每刻都有突发事件容易发生 这是不容大脑多考虑的 只有多练习才能飞的更好 所以建议大家在喜欢上模型又对模型不够了解的时候 先多接触下模拟器 购买一些比较容易控制的模型  其实这个钱是不白花的 等慢慢技术加深后你也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网友:
最好是叫老手带飞.文字上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楼主:
就是觉得大家老是讨论修车,教开车的不大多,虽然开车也就是个熟练的货,但师傅的点拨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看来就得一步一步来啊,多看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