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v2 大家是怎么把前后配平的?

楼主(2008-06-30):
现在是电调在前,接收在后,尾
舵机
是9257。因为是用了10ds的接收,可能有点尾部偏重。
十字盘已经调的很平了,用卡尺测量十字盘与机身的间隔,基本上前后一致。但是起飞的时候飞机还是会有很严重的后仰,于是又在机头的前面绑了一根主轴。这样的话机身后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因为看过“火警119”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最好是利用机身前后配平,而不要用舵机微调来消除机身的后仰或前倾。问题是现在要加上一根半的主轴在前面起飞重量增加了很多啊,各位大大是如何做自身的前后平衡调整的? 请不吝赐教!
插根主轴在电调下来压一压

网友A:
弄个重一点的头罩

网友B:
上2600毫安的电池,哈哈

网友C:
这样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当然如果只是飞悬停无所谓,你只需要把电池靠前放一点,再动动微调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个人建议这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