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E的问题 求教!

楼主(2008-06-30):
我的22E接受器发烫! 把主
电机
和尾电机的线拔掉,接受器通电后依然发烫。发烫的部位在
舵机
插口的侧面中间那两个小黑块/烫的很厉害但仍然能正常工作。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接受器马上就要挂拉啊! 还有华的电机怎么那么的不耐用啊 !已经烧了两个主电机和一个尾电机了。

网友A:
发热的小黑块应该是三端稳压1117(只是猜测,如果有图片就可以确认了),造成它发热的原因是因为负载加重了(但和主尾电机无关,因为这两个电机是直接由电池供电,不经稳压的),可仔细检查一下,比如舵机损坏或其他原因。

网友:
7805 CEB8030LA

网友:
我也有个22#E

楼主:
谢谢你hebo2006 ! 舵机是正常的,找不到其他不见的问题!现在停飞了。不玩了! 准备入手GL450 ! 顺便在问下 22E 接受器如果在工作下去会不会烧掉!能不能换个部件啊?

楼主:
楼上的13132850555 你的22E怎么炸成这样了! 接受器是好的吗, 出不出 ? 出的话我收了! 我QQ174767507

网友A:
如果发高热肯定是不正常的,应该先排除故障后再使用.要从稳压块后检查,找到造成负载加重的原因.

楼主:
我对接受器里面的结构是一翘不通啊! 实在不行我只有在买个接受了。想买个二手的。不知道hebo2006你有没接受要卖! 对了华的22E能不能用别的牌子的接受,如果能用的话。那控能不能还用原装的那个控。是不是要换个晶体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试一下ESKY的CP2的四合一,但是原来的控也不能用了,因为华的控标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