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车床主轴箱要加油吗?

楼主(2008-06-30):
RT,好像拆不开主轴箱

网友:
塑料齿轮,不用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狠了,主轴箱都用塑料齿轮!

网友B:
主轴箱里齿轮是金属的,不用拆,里面出厂时全加了耐高温的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箱里齿轮是金属的,不用拆,里面出厂时全加了耐高温的油了.

菜鸟拆机,怕增加网商麻烦?不介绍加、换油方法?永远不用加油?换油?

网友:
我的2K4除了主轴箱嫌麻烦没拆下来,都拆遍了。不过主轴箱的齿轮也涂了黄油,拆开调速控制合,有个大方孔,可以观察和加油。C2同属一种类型,不妨也拆开调速盒看看

网友:
主轴箱尽量不要拆的好。虽然有单峰导轨配合面,但重新安装仍然避免不了丢失水平及垂直度。
没有专用工具很难调整回原有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过,似乎没有看到,再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似乎没有看到,再拆开看看

鸡头箱体如果确认是密封和没加油及排油孔的,可以在适当位置DIY出油孔

网友:
http://www.mini-lathe.com/Mini_lathe/Tuning/tuning.htm 自己看吧 里面齿轮是塑料的 不过也要加油

网友:
经常为国内厂家或者伤家汗,原因很简单,回答的技术简单,示范的操作更简单
给用户信心与正确的引导,才是勾引家鸡走向居家的正确管道
明确地说,C2主轴轴承及其它轴承出厂时已经加了高温油脂,一般轴承没有故障就不用理会它
该机齿轮箱属开式箱体不可浸油,箱内只有二组尼龙双轮齿轮,一般情况下不用加油,但真想给其加油的同抱只有在箱背后与齿轮相对应的位置加钻二孔装铜管油杯加油
如果内是钢齿轮的加油润滑更必须

楼主:
我的2K4除了主轴箱嫌麻烦没拆下来,都拆遍了。不过主轴箱的齿轮也涂了黄油,拆开调速控制合,有个大方孔,可以观察和加油。C2同属一种类型,不妨也拆开调速盒看看

回复#6:拆开情况如图
正面

侧面

后面

好像没有哪里可以拆开上油,看样子只能拆下主轴箱才行,
不敢拆,怕装回去没有了精度或出现别的问题。
拆下来好像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K4除了主轴箱嫌麻烦没拆下来,都拆遍了。不过主轴箱的齿轮也涂了黄油,拆开调速控制合,有个大方孔,可以观察和加油。C2同属一种类型,不妨也拆开调速盒看看

回复#6:拆开情况如图
正面
http://photo. ...

哦呀,封得这么严实,看来不拆主轴箱是不能加油了。2K4就在正面那里开了个洞的。楼主还是先别拆主轴箱了,一般也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等有事时再拆吧:)

网友(2018-12-25):
我想询问一下C2车床主轴箱

网友:
楼主能详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