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平衡杆钢丝套丝

楼主(2008-06-30):
请教各位高手平衡杆钢丝两端套丝是用板牙手工套还是在车床上套(钢丝硬度不是很硬用锉刀能锉动)为什么我用板牙手工套丝套不了。谢谢恢复

网友:
膏手经验,把它修成龟头状就易套入,夹住头不要伸出过长

网友:
老大就是专业啊
我是买个6mm以上的钻夹,直接夹住细的棒棒(不怕他长,因为钻夹是通的)。板牙也用老虎钳夹住,都夹紧了后,干吧

楼主:
二楼,三楼的方法我都用过了。就是套不上啊。是不是力不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三楼的方法我都用过了。就是套不上啊。是不是力不够呀

这不是拧螺丝,不 轴向 出力是干不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平衡杆钢丝两端套丝是用板牙手工套还是在车床上套(钢丝硬度不是很硬用锉刀能锉动)为什么我用板牙手工套丝套不了。谢谢恢复

搞机加这么多年.发现现在唯一一样进步的东西就是挫刀.以前试验有火没火拿把挫刀试一下就行.现在再不敢拿挫刀试验了,因为55度都可以挫动.我怀疑你那材料太硬.

网友:
我是用自行车辐条做平衡杆,非常好套丝,比商品平衡杆软点,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使用,价格很便宜

楼主:
也许6楼说得对,可能是太硬了。那用什么办法套呢
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
热处理后再套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