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哥们在RC上的惨烈空难贴!

楼主(2008-06-30):
大金星,超出遥控范围,over了,损失惨重!

用的是 T9遥控器 加上 TDF二次变频的PPM 接收机

起飞很顺利,在空中飞了半圈,手机响了,因为俺是左手油门,当油门控制住了后
一只右手完全可以操控飞机,正在犹豫是否接电话(呵呵 以前干过)
突然发现,飞机已经飞的很远了,这时想拉回来,来不及了,所有的舵都没有反应了,
只能见着JJ往下掉,估计当时的距离1千2百米吧。

损失惨重!
发动机 报废
JJ 报废
舵机 两个
接受电 over了
油箱 报废

哎…………
教训啊!!!
当JJ在天上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专心!!

不多说了,上图!!

接受电和接收机全部摔出JJ

网友:
首先应该土葬,火葬污染环境。
另外,楼主在1.2KM的距离上还能看见飞机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一般这种翼展的飞机在500米已经无法看到了,所以楼主就好检查一下接收机电池吧,要是在500米就失控那就说明TDF的接收机一般了。

网友A:
飞行时,手机响了,睬都不睬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mm的电话你不接!!!-----------下次拎断你jj的耳朵!

网友:
没砸到人算是幸运了,要出了人命,那可就^^^^所以一定要专心,

网友:
节哀顺便了

网友:
驾驶员行驶中打手机,造成事故,典型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手机响了,睬都不睬它!

我手机根本不放身上,直接扔车里

我告诉所有人,礼拜天偶一般都在天上,你们找不着我~~~~~~

网友:
坏了扔到垃圾桶,不要烧啦!
不要污染环境,不要让人BS我们模友。

网友A:
有一次,发动机已启动,飞机已在跑道上,正要起飞,有个电话进来,我接了,对方是个声音很温柔的小姐,是XX银行推销投资理财的。我就跟她说,我正在开飞机,那位小姐马上回答,哦,对不起,等你着陆后再联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发动机已启动,飞机已在跑道上,正要起飞,有个电话进来,我接了,对方是个声音很温柔的小姐,是XX银行推销投资理财的。我就跟她说,我正在开飞机,那位小姐马上回答,哦,对不起,等你着陆后再联系吧。

十分搞~~~~

网友C:
别泄气,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泄气,再来。

是滴,玩模型没有不炸机的!

网友:
电池还是好的!

网友:
有时我玩的时候怕有重要来电就带上蓝牙耳机, 那个接听电话很方便的,  有时开车时也用蓝牙耳机

网友:
很典型的事件,

网友:
我也怀疑1.2KM是否还看得见灰机

网友:
本地一般很简单的解绝这个问题了,叫个没在飞的模友帮你把电话拿出来,放在你耳边,讲完了塞回去
OK了~

网友:
1.2KM 不可能吧?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 失控的原因, 应当是太远了看不清姿态.

打手机时, 不小心对飞行姿态估计失误, 然后错舵炸机.

网友:
教训啊~~~不过不要气馁~~只不过是重头再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发动机已启动,飞机已在跑道上,正要起飞,有个电话进来,我接了,对方是个声音很温柔的小姐,是XX银行推销投资理财的。我就跟她说,我正在开飞机,那位小姐马上回答,哦,对不起,等你着陆后再联系吧。

搞笑!哈哈!

网友:
哈哈,猎鹰原来是个大忽悠。

另BS火葬的,不要可以丢弃但不应该这样烧掉,污染环境还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怨不得人

网友:
我在想1200M外。。。你还能看到。。。夸张了点。。。

网友:
飞飞机时最好就别把电话放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