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2代除了原配9.6V还能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8-06-30):
前几年买的雷鸟2代,这几天找出来重新练习了。因为对此机器的电子设备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想请教一下除了原配的9.6V电池外,还可以使用什么种类的电池?谢谢。

网友A:
还可以用7.4V的锂电,容量建议在1500MHA左右,10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7.4V的锂电,容量建议在1500MHA左右,10C以上。

好的,谢谢。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锂电加平衡冲性价比高的配置推荐呢?

网友B:
用两串锂电,容量在1500mah以上,倍率在10C或10C以上。电027-867860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串锂电,容量在1500mah以上,倍率在10C或10C以上。电027-86786070

好的,谢谢,有淘宝吗?习惯了用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