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的新问题

楼主(2008-06-30):
Maxpro X6到手已经2周了,昨天升级了2.27的软件,同时也发现了新问题。

1、本人选择X6除了用来冲锂电以外原本还希望用来冲镍氢电池。X6刚到手的时候我的镍氢都是串冲的,后来为了修复部分老电池尝试了下单节冲,X6对镍氢放电截止是设定在1.0v,可是如果放电结束之后,电池再次连接到X6上时,X6就会认为没有电池,必须将电池放置一段时间,知道电池恢复到1.22v以上,X6才能识别到电池。如果需要修复旧的镍氢电池,单个电池的话1.22v以下没法操作。

1.22v是我用自己的数字表测的,在X6上识别为1.2v,其中存在20mv的误差,这20mv的误差还同时体现在锂电池的充电中,虽然每次锂电充电结束后,X6都会显示4.20v,但是用自己的数字表测也会有20mv的误差,但是每个锂电单体的误差很小,实际为每个单体4.22v。

2、X6对电池的温度有监测的功能,当电池温度超过设定温度后就会停止充电并报警。我在冲镍氢电池时,有的时候急用,就会用1/2C的电流冲,同时电池的温度也会高些,有时会超过设定温度而报警并停止充电,可是等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后,X6却没有能够继续充电,依旧是停在原来的提示信息的位置,不知道软件上是否可以改进,使X6能够在温度恢复正常后继续充电的过程。我知道有些快速充电器就是这样设定的,先是大电流充电一旦温度升高就停止,等温度正常后继续冲直到冲满。

3、X6对镍氢电池充电时,屏幕显示电压和实际电池两端所测得的电压区别很大,当屏幕显示单节镍氢电池电压为1.48v时,输出端的实际测得电压已经高达1.7v,当然,这不是说充电器的充电方式有问题,但是这样的显示方式如果不在说明书上表述的话,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个电池端电压和显示电压不符的情况一样体现在放电时。

4、X6对电池放电电流的设定有个问题,每次设定放电电流的时候,缺省显示的放电电流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得,以我的例子来看,我给2300ma的镍氢放电,缺省会跳出来2.3A,但是,如果修改该值的话,又只能小于该值,不能回复到该值,但是,如果不修改,直接确认倒又是可以的。在给镍氢电池充电的时候会要求输入电池的容量,那放电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了这个步骤呢,可以根据电池的容量来控制放电的C数。

貌似X6的风扇的启动是根据冲放电流来启动的,如果是给1.2v 8000ma的镍氢来充电用到4A充电电流的话,风扇就会启动,但是给锂电11.1v 2.2A电流时风扇到反而是不会启动的。不知道设计上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X6既然有了锂电的平衡冲,为什么不搞个镍氢电池的平衡冲的功能呢,顺便也能出个镍氢电池平衡冲的附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网友:
我使用A6同样存在第一,单节电池电压低于1.2V不能充电的问题,和第二的问题.

网友:
新问题就出新软件包就是,反正经常要升级的

网友:
1. 对单节NIMH的电压判断,1.20以下很难识别,是因为器件的原因决定的,我们正尝试通过软件来纠正。
   你自己万用表测出来比X6显示的高20mv,我的万用表测出来是比X6低10mv,这个跟X6本身就有10mv的精度有关系,也跟用户的万用表精度有关系,假如测量4V,你的万用表是0.1%精度的,误差就有4mv,如果是0.5%的误差就更大了。

2.对充电温度达到后停止充电,我们也是参考了不少充电器的做法才这样的,据一个专业玩电房的的模友说,他用过的不少专业车充也是温度到达就停止,不继续充电。如果电池温度升的很高,这组电池的性能也不怎么样了。如果用户对自己电池有信心,又不想温度达到后停止,那就把传感器移开充电。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3. 充电的时候,充电器输出端电压高于电池电压。放电的时候,输出端电压低于电池电压,这是很正常的。屏幕显示的是电池电压,说明书里面已经说了。只是没让用户去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我想也没必要在说明书里面去阐述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吧。

4.X6最大放电功率是12w,放电电流根据用户接入的电池电压来算出放电电流,默认是最大放电电流,只能设小,大不了。
放电的时候根据容量来判断我个人觉得不妥,电池新旧不同,剩余容量也不一样,即使是新电池,虚标的也不好说。放电还是根据电压判断比较好,电压到达设定的截止值,就停止。
X6的风扇启动是根据充电/放电功率来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疑问,欢迎提出。

楼主:
sampson,

1、我自己用的表也是一般般千把块的普通货,测量有误差也是正常,精度问题不是我想表达的主要内容,何况令人觉得不错的是锂电的单体电压都很一致,就算是高了20mv都不会是问题。

2、我用的三洋的电池和原配的充电器,以三洋的充电器设计也是有温度控制的功能,以我的了解它是温度到了就限流,温度降了再继续的那种,这只是个建议,如果X6能通过软件,先期报警,然后让使用者选择到底是继续还是停止,那使用者也能多个功能选项,这和拿掉温度控制器直接冲就有了大区别,要知道我如果设定45度,可偏巧有个电池到了46度,充电器自己直接就关了,再要冲就又要重新来一次。

3、我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过我是看了说明书写的第三点,我从X6的随机光盘上复制的PDF文件,关于镍氢电池上面写道“充电阶段(F30),显示电池组电压、充电电流、电池组温度、充入的电量、充电时长。”,说道这个“显示电池组电压”是有些表述不清楚的,可以理解成为充电过程中的电池组电压,而实际上显示的是由X6自己判断出来的电池充电后的目标电压,非实时电压,说明书理描述的几个内容(充电电流、电池组温度、充入的电量、充电时长)都是实时的数据,唯有一个电池组电压不是实时数据,如果使用者不关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样是一个镍氢电池在充电电流1A的情况下,电池的充电内阻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X6是如何设计的,如果CC作为恒流的话,同样是1A有些电池都可能到1.8V以上的充电电压,这个实时数据不是没有意义的,看到了就可以知道电池的内阻状况。我个人觉得,X6在显示上给出实时电压更为合理些,在充电结束的时候电池自然会有压降,给出的也是实时的数据,这样的话过程也会很清晰,虽然说X6很聪明,能够自计算出断电后的目标电压。

4、说道放电功率,我的实际情况是,1.2v的镍氢4A冲,风扇工作,但是11.1v的锂电2200ma冲风扇不工作,如果按照充电功率来算的话应该都工作啊,算下来一个将近5w一个将近22w。除非我的是特例。

网友:
我没明白你说的第三点,X6充电时候显示的电压就是X6判断出来的电池组的实时电压值,而不是充完后目标电压值。

“充电阶段(F30),显示电池组电压、充电电流、电池组温度、充入的电量、充电时长。”,
这几个数字都是实时的值,不是目标值

楼主:
我实际观察过,X6的电压在充电时,电池两端的电压不会等于实际屏幕显示的电压,一定是有误差的,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那样,屏幕显示充电电压为1.48v,实际的充电电压是1.7左右,但是如果马上断电,拿下电池测量倒是和屏幕显示的电压相近,这情况无论是在冲锂电还是镍氢的时候都会有。难道我的X6出问题了?

网友:
。。。。。彻底无语,你自己选择的恒流。。。输出再恒压。。还冲不充了。。。。

网友:
看来LZ是误解了,我在4楼里面实际上已经解释了。
充电时候你量电池两端电压,那电压不是电池的实时电压,而是充电器输出给电池的电压。电池的实时的电压,要断开量才是准确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用一个15V的电压加在一个12V的电池上,这时候你去量电池两端电压,你说是15V还是12V?    同样,X6不会把15V显示在界面上的,X6显示的是12V.
再强调一下,X6屏幕显示的是电池组实时电压,而不是充电电压,这个在说明书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sampson,按照你的说法,那屏幕的数值就是脉冲取样的结果咯。

网友A:
我也提个建议,X6的温度探头的外壳能不能改成扁的,不要用圆柱型的,最好在里面加一小块磁铁,这样可以直接吸在镍氢电池上,

网友:
11楼建议非常好,我们一个月前就发现一款新的温度探头,非常适合NIMH电池,准备以后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际观察过,X6的电压在充电时,电池两端的电压不会等于实际屏幕显示的电压,一定是有误差的,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那样,屏幕显示充电电压为1.48v,实际的充电电压是1.7左右,但是如果马上断电,拿下电池测量倒 ...

你理解错了,你测量到的电压是充电电压,而X6上显示的是电池电压,X6没有把充电电压显示在充电器的屏幕上,但在PC端的监控程序上会显示

上面12.04v就是充电电压,而11.79v就是电池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提个建议,X6的温度探头的外壳能不能改成扁的,不要用圆柱型的,最好在里面加一小块磁铁,这样可以直接吸在镍氢电池上,

就是呢,这个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提个建议,X6的温度探头的外壳能不能改成扁的,不要用圆柱型的,最好在里面加一小块磁铁,这样可以直接吸在镍氢电池上,

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举双手赞成。

网友:
充电时测量的电压应该等于被充电电池的端电压加上该电池内阻*充电电流得到的电压,如果充电时1.7V而断开为1.4V那不是充电电流大得可怕就是电池内阻太大(电池可以扔了)。

楼主:
楼上的,这要看电池的充电电流的,2700ma的电池1A冲,到后来就是要到1.7左右的,如果500ma冲的话1.7那电池才有可能有问题,更何况,有的电池放了时间长不用的话,也是需要大电流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