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拉 只能求助!!!!!

楼主(2008-06-30):
刚购得的 雷虎 50飞机出问题了~~ 。 发动机转速上去(也不高 油门稍微推下) 升降舵 或者副翼 打到一定角度 他机身就开始抖 而且陡的很厉害 有时候 机身还 倾斜一边了 可 舵都打到底了可机身还摆不正 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  倾斜了 舵打到底飞机都 摆不正一指打到底  不过在过个1-3秒  突然之间又摆正过来了. 搞不懂啊~~

楼主:
还有~

比如说打副翼吧  还有个现象 往 右 打的时候  推油门  飞机只会抖 不过往左  打的时候飞机震动的同时  机身往后 倾斜  也就是尾巴会落 直到 垂直尾翼  碰到地面

网友:
仔仔细细的按照说明书去重装一遍,然后再试!!

网友A:
如果機子本身調整沒問題,很有可能是你的遙控器內(Swash Mixing)設定選擇錯誤,雷虎的直昇機都是屬於傳統十字盤,螺距是只由1個伺服器推拉,而ccpm120度十字盤則使用3顆伺服器推拉,如果設定此項目設定錯誤就會產生推油門機子直接偏向一邊,找個高手幫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機子本身調整沒問題,很有可能是你的遙控器內(Swash Mixing)設定選擇錯誤,雷虎的直昇機都是屬於傳統十字盤,螺距是只由1個伺服器推拉,而ccpm120度十字盤則使用3顆伺服器推拉,如果設定此項目設定錯誤就會產生推 ...

这个不太可能 ,如果是CCPM混控了,飞机根本不无法起飞,早砸了

楼主:
我现在也没搞清楚呢 为啥 打舵不回来 ~~~ 高手们 怎么 不回答呀

网友:
楼主要将问题说清楚点,要不然很难帮你解答

比如照几张图,看图说话比较容易明白.

网友:
上下动一下副翼杆,看是不是太紧了?

楼主:
还能说什么呀 就这些的

有时候打舵 飞机姿态依然不变 到现在为止飞了大概30几个起落 碰到了 4次 其中因为副翼碰到 3次 升降 碰到 1 次 说实话很危险的     还有LS 说的  副翼杆紧的问题  我用手稍微摆一下 都能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