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些关于004的问题..

楼主(2008-06-30):
我玩4通阿帕奇玩得比较熟练了..

可以悬停..定点降落等..

1:如果上004玩..请问..寿命能玩多久..? 大概一个星期玩两三次..没次两块电池来说吧..

2:004如果摔了..主要损坏哪些部位..? 有零件卖么..? 贵么..?

3:004这么轻..如果稍微有一点点风..会有大影响么..? 因为我玩4通阿帕奇的时候..4通的死人机..前进的动力小得厉害..一点点风就顶着风飞..根本飞不回来..
    请问004会出现这个现象么..?

4:004换了木浆..有什么作用..? 会增加机的负担还是比用塑料浆好..?

谢谢各位大虾的意见哇..

小弟在次涕表泪流..感激不尽哇..

网友:
004时速可达60公里/小时,那点风没什么影响,只会影响机身姿态稳定性,技术好在6级风中也可以飞

楼主:
还能提供点其他的解答么..?

谢谢丫...!!!

网友:
原来你已经玩熟练4通阿帕奇啦,  那你再买004算是重复投资了
马上上450去吧

楼主:
可是我听朋友和网上的评论..单浆机和双浆机感觉完全不同哦..

单浆机的平衡比双浆的难好多...!!

我意思是说..单浆机入门是不是用004...?

网友:
004入门比较好 不要直接上450除非你有一些朋友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单浆要比双浆的难一些 尤其是遥控器的敏感度 还有对单浆速度的恐惧敢, apache 无论是colco的 还是青松的 都比较面向玩具类 所以在遥控器的设定上面有所不同 e004的配件价格比较适中,xxxxxx上面很多商家在卖 电池是ni-cd的所以比较耐用,而且相对而言,在电池放电量上面比较小 所以还是稍微好控制一点

楼主:
apache....colco.....都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玩4通阿帕奇的作用最大是掌握了油门的控制方法,其他的经验对于004这类单桨飞机来说,等于没有,开始玩004的时候最好找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因为相对于双桨飞机,一进入航线飞行会飞得很快

网友:
详细回答一下LZ的有关004的问题
1总体寿命大概500次左右 一次算一个锂电不间断飞行15分钟左右 中途需要更换电池 主电机两到三次 尾电机10次左右 舵机大概是200次左右更换 其他到没什么了 主要是到时候各种轴承 机架球头 包含四合一都会老化的

2 什么地方都会坏 就是大浆很难坏 至少我是没坏过 只是炸的严重 浆会出现严重双桨 断是不会断的 直接更换吧 零件海量供应 价格不贵

3 一点点风? 看个人理解吧 一般1至3级风算一点点风吧 飞004没任何问题 放心飞好了 前提是需要你自己的手指稳的住飞机 飞机本身绝对抗的住 放心 单浆飞机比双桨飞机在室外抗风强N多 速度以前用目测牌GPS测量乖哦 时速大概40公里 还是顺风飞的 抗小风足够

4  换上木浆后 在室外飞是绝佳的配置 原配塑料浆高速飞行的时候 浆软了 容易变形导致飞行极不稳定  室外飞强烈建议换上木浆 当然如果是新手 还是老实在室内用原配塑料浆练好基本功吧 木浆不会断 炸后容易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很难解决  在室内塑料浆比木浆更加稳定
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用木浆会增加飞机的负担 电池和旋翼头会超出自身设计的负载 但004配件非常便宜 放心用好了 到了一定飞行次数 直接更换吧 简单的很

谢谢各位大虾的意见哇..
5x!x-H3c0V;[(d.V$gbbs.5imx.com
0T8Y4J)k;F/Q;v"h o$h,P小弟在次涕表泪流..感激不尽哇..

  不至于这样吧 嘿嘿

大家还有什么话 尽管跟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