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G2 Plus到手了,说说使用体会吧。

楼主(2008-06-30):
DN G2 Plus和保姆到手了,之前看到网上说可以使用原来G2的电源,只是充电电流不能大于2A,所以我也这么做了。可是当充电自动完成,

使用MKS的表一测,单体全部不到4.2V,也就是4.15V左右,很是郁闷,本来是想省事的,可是现在难道还要再用原来的G2充一次电不成?

后来又仔细阅读了G2 Plus的说明书,这次发现,里面有段说明,当输入电源的电压过低或过高时,充电器会发出报警声并显示电池符号。于

是我试验了一下,接通电源时充电器会发出很长的“嘀”声,并同时出现一个蓄电池的符号,应该属于说明书中描述的现象。看来之前网上说

的G2的电源可以继续使用的说法有误啊。

因为手头没有功率为120W的12V 电源,所以暂时无法测试,是否因为电源的原因造成了充电电压不足的问题。

等到试验完成,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A:
G2的截止电压根本不准呀!

楼主:
我又使用G2补充了一下电,“嘀”声响起就关掉了,使用MKS测量,单体电压都达到了4.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G2的截止电压根本不准呀!

新款的G2 PLUS已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G2也不是不准,只是误差超过了用户的预期,实际上仍然符合行业标准,对锂电池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使用G2补充了一下电,“嘀”声响起就关掉了,使用MKS测量,单体电压都达到了4.2V

MKS的测试器本身就有10-20mV的误差,不一定是G2不准,还是用万用表测比较准。

楼主:
主要目前感觉是电源的功率不足,造成充电不足。

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
期待楼主换大功率电源后的测试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