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分享好人经验之 KT3D

楼主(2008-06-30):
好人玩KT3D有一年多了,做了多少个飞机,已经记不清楚了。

不过,每次做飞机,都能根据前一架的经验教训进行一点点改进,因此,也存了不少东西。

欧洲杯看完了,时间有了,就把这些自以为的宝贝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第一篇 机型

好人飞过两种KT3D:330和Index。

感觉无论从哪个方面上讲,Index都要比330强很多,据说Clik也不错,不过我一直不喜欢它的外形,呵呵。

好人强烈推荐Index,下图是好人现役的Index--中国加油!

第二篇 加强

我坚信,即使再高的高手飞,也会摔机,因此,合理的加强是必要的。

1、材料

我最近买的KT板质量非常差,单独用KT做出来的飞机,无论怎么加强都可以用弱不禁风来形容,而冷表板又太重了。

我从大连的tiana999那里学了一招:机身的立板用冷表板,其他部分使用垃圾KT。

如上面的图中,灰色的就是冷表板,白色的是KT。

这样即保证了足够的机身强度,又保证了尽量轻量化。

2、电机
先看下图:

在层板电机座的后面,用EPP做一个支撑,可以吸收大部分正面冲击的能量。

实践证明,该方法几乎可以保证飞机正常退役时,电机座是完好无损的。

3、边缘
看下图:

在飞机主翼和机身的边缘上贴上一道纤维胶带,可以提高KT的抗剪切性能。

我的使用该方法的飞机,在退役时都没有出现主翼、机身撕裂的情况。

小提示,对于副翼和水平尾翼的后缘,由于它们没有直接和地面冲撞的可能,只需要贴一点就足够了,请参考上图。

但方向舵一定要贴全,因为在练习吊机等3D动作时,方向舵着地的机会非常多。

4、机身前腹部
看图:

摔机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几乎是飞机最脆弱的地方,每摔必裂。

使用纤维胶带贴成网状,可以大大提高这个部分的韧性,即使全速坠地,都能保证腹部只是变形而不是断裂。

5、电池
看图:

KT飞机,一般使用魔术贴来固定电池。

但在实际使用中,它总是不能自动寻找到合适的附着拉力的平衡点,即,不是太结实了导致机身腹部断裂,就是太松了坠机摔到电池。

在电池的下面用EPP做一个撑子,起到固定和缓冲的作用,可以平衡上面所述矛盾。

我的KT飞机,使用这样的结构够,就没有出现过断裂机身和摔毁电池的现象。

装上电池后,是这个样子的:

6、三角支撑

请再次看前面的几个图,大家可以发现,在十字机身的必要部位,都有三角形的EPP支撑,它们可以保证两片机身一直保持垂直。

这一点对十字机身结构的飞机,无论从强度上还是性能上,都非常重要。

三、性能

KT3D,最终还是追求高的3D性能,下面的小技巧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它们。

1、副翼舵机(特指单副翼舵机情况)
看图:

第一,尽量将副翼舵机的位置往前靠。

我经常看到很多模友的飞机,舵机和舵面轴非常近,拉杆和舵面轴的夹角几乎都是45度了,你观察一下会发现,舵机产生的位移,并不能全部传递到舵面上。

我们知道,使舵面的轴方向与拉杆方向垂直,才能获得最大的舵效。

但在单舵机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只有尽量增加舵机和舵面轴的距离,才能使拉杆和轴的夹角接近与90度。

第二,尽量使舵盘的运动平面和拉杆的运动平面是一致的。

因为如果它们有夹角,舵盘在移动到一定位置时,这个夹角会大到影响拉杆和舵盘的活动

解决方法很简单:安装舵机时,要使它和主翼平面有一个夹角。请再看一次上面的图,就很清楚了。

2、尾舵机
看下图: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舵机是垂直放置的。

我们知道,舵角、连杆、摇臂它们三个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才能活动最大的灵活性。

由于升降舵的舵角是垂直运动的,就需要使升降舵舵机的摇臂也垂直运动;
由于方向舵的舵角是水平运动的,就需要使方向舵舵机的摇臂也水平运动。

这样就形成了上图中的舵机布局。

有的模友可能看方向舵舵机嵌入机身,担心会影响机身的强度,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的飞机,这里从来没发生过断裂问题。

另外,考虑到3D飞机的灵活性,需要使重物尽量靠近重心点,我特意把两个舵机安排到了主翼后缘的位置,而不是常见的机身后段。

3、尾舵拉杆

如上面所述,由于尾舵机很靠近主翼,就使得两个拉杆很长。

拉杆长了,在运动中势必会产生弯曲而导致虚位,一般的解决方案是增加拉杆炭杆的直径,这会导致飞机重量的增加。

我在rcgroups上看到很多F3P都使用细拉杆穿过导管的结构,经过实际,发现这样非常棒,重量、虚位、强度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升降舵拉杆:

这个是方向舵拉杆:

不过,这种结构的最大坏处就是,拉杆不会吸收来自舵面的冲击力,会将这些作用力都直接施加到了舵机上,尤其是方向舵。我就因为这个问题,损失了两个舵机。

我现在的解决的方法是,方向舵使用容易变形的材料,如劣质的KT板或EPP,当然,性能会有所下降。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让方向舵着地,哈哈,目前,我的技术还无法保证。

4、设备的布局

左右布局:考虑到飞机的左右重量平衡和电机的反扭力,我把除电池以外的所有设备都安置到了机身的左侧,而最重的设备电池在右侧;

前后布局:尽量使重量集中在重心位置;尽量保证无论是否安装电池,重心的位置都不发生改变,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用不同容量的电池。

-----------------

以上是好人的一些拙见,肯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我们一块来提高我们KT3D的制作水平!

另外,好人并不是什么高手,更不想做什么老师,我只是想把这么长时间的小经验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我的帖子能帮助到一些模友,我就欣慰了。

谢谢大家有耐心看完我的帖子,顺便给大家看一些我的爱机和爱控:

.

网友:
怎么没人支持尼》

网友A:
好人的力作啊,好多方法值得借鉴,我的飞机全是kt3d,方向舵和升降舵拉杆穿过套杠在固定一直再用,就是1mm的拉杆都变形很小,,,,。

网友B:
好人的贴子,都是精心制作,含金量高啊,很好很强大啊!
谢谢分享。顺便请好人介绍下你的控。
飞3DKT时,有使用到哪些特别功能呢?

网友:
wow做工非常考究。喜欢这样认真的态度。强烈表扬。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人的贴子,都是精心制作,含金量高啊,很好很强大啊!
谢谢分享。顺便请好人介绍下你的控。
飞3DKT时,有使用到哪些特别功能呢?

我用的最多的、比4VF高级的功能,就是保存舵角微调,别的和4VF一样,哈哈。

网友C:
很具体、生动,学习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有时间我会继续整理我的《分享好人经验》系列帖子,下一步打算写点有关吊机的,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具体、生动,学习了。

学习?我晕。。。。。。。。

网友D:
好人的贴子,精华呀!
不过我现在用天九,在KT机上比较适用的功能有,左右舵量行程调整,倒计时,可以保存不同的模型资料。

网友:
好用心,好精致,跟帖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人的贴子,精华呀!
不过我现在用天九,在KT机上比较适用的功能有,左右舵量行程调整,倒计时,可以保存不同的模型资料。

呵呵,我的F6没有倒计时功能,不过,我打算弄个直升机的电量显示器装上去,比倒计时合理多了,哈哈。

行程和模型资料,每个飞机就弄一次,不算常用功能。

网友:
好人的帖子又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人的力作啊,好多方法值得借鉴,我的飞机全是kt3d,方向舵和升降舵拉杆穿过套杠在固定一直再用,就是1mm的拉杆都变形很小,,,,。

这个方法是以前常用的方法,值得推广

网友E:
等着LZ的3D方面的知识。

网友F:
嗯,我怎么就买不到垃圾kt,都是死重的,呵呵。说真的真不必要如此加强,在机头和机翼和机身连接处加强就可以了,否则即便没有摔裂,但是变形了依然不好飞,飞机重了真的就没有味道了,以上是我的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F:
还有飞机的抗摔和重量是有关系的,我的clik已经飞了三架了,从来都是飞到最后整个机身感觉酥掉了,才退役的,没有摔坏了退役的,摔得时候只要及时关了动力,基本上没什么大伤。

网友:
谢谢,论坛该多些这样的贴。

网友:
飞机总重有多少呢?

网友:
值得学习, 特别是机身的加强,  我的飞机都是飞到四分五裂....

网友:
绝对好贴啊  大力支持

网友:
拿出这么好的东西,确实是好人。

网友G:
加上那么多立起来的小板,不会增加很多迎面阻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我怎么就买不到垃圾kt,都是死重的,呵呵。说真的真不必要如此加强,在机头和机翼和机身连接处加强就可以了,否则即便没有摔裂,但是变形了依然不好飞,飞机重了真的就没有味道了,以上是我的建议,仅供参考。

引用 网友F:
还有飞机的抗摔和重量是有关系的,我的clik已经飞了三架了,从来都是飞到最后整个机身感觉酥掉了,才退役的,没有摔坏了退役的,摔得时候只要及时关了动力,基本上没什么大伤。

哈哈,我感觉也有的加强过头了。

但:一是我的KT板太垃圾,不加强正常着陆都得裂;二是我业余时间不多,也懒得做飞机,只能让一个飞机尽量服役时间长点。

另外,大连这边经常刮风,F3P我从来都不考虑的,飞机重点抗风性能好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上那么多立起来的小板,不会增加很多迎面阻力吗??

阻力肯定会增加的,但我目前是玩吊机,无所谓了。

再说,你看人家F3P,不是故意增加迎面阻力吗?减速减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着LZ的3D方面的知识。

别期望过高哦,最近又开始忙了,时间不多,另外,我也是新手,可能写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网友:
支持好人!介绍的很详细啊。

网友:
好人有好报.

网友:
好人这贴很用心,顶
但是本人感觉尾舵机没必要垂直安放~~

网友:
不错,epp做电机架不知道强度如何

网友:
好人一个啊!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