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兼容JR 变频版的接收机啊?

楼主(2008-06-30):
试过西安孵化的JR 接收机,不行.打电话问了西安孵化公司的人,也是说不能兼容变频版的.
难道就只能用原装的接收了吗?

网友:
西安孵化JR用的,即使用固定频率的接收晶体,也不能兼容变频发射模块?
上海展览时候有一家无锡的厂卖变频的JR用接收机,好像他们没有内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西安孵化的JR 接收机,不行.打电话问了西安孵化公司的人,也是说不能兼容变频版的.
难道就只能用原装的接收了吗?

应该是不兼容JR吧?变不变频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飞机或者船的话接收机买好一点还是值的,不然模型毁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西安孵化有专门JR用的接收机,我买了一个,还没有时间试。

网友:
用小红鹰,mks,都可以

楼主:
LS 试过小红鹰,mks 能兼容变频版的吗?

网友:
我有2个CORONA,1个MKS,用下来都不错,都飞了十来个小时,没出现过失控

楼主:
这个可以用吗?
小红鹰版RD620二次变频接收机
接收距离:全拉天线地面可靠距离大于900米(FF9发射机),空中距离更大

尺寸:35×19.5×7.8mm
重量:8.3克
灵敏度:≤2uV
分辨率:1024h
使用电压:4.8-6V
静态工作电流:11mA
兼容设备:自动兼容Futaba、JR、Sanwa、hitec、天地飞等遥控器
工作模式:FM/PPM

网友:
只要兼容JR的都可以,不管发射是否变频,使用和发射使用的频率一样的晶体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GWS的也可以8通的

网友:
红鹰肯定可以,我用过

网友:
我的发射机就是9XII变频版.
我的接收机除了JR的还用过西安孵化的6通,小红鹰二次变频的6通,还有天地飞二次变频的8通,都可以.

网友:
JR西安孵化的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有小红鹰变频版的接收机转让。如果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多QQ:437427425

楼主:
晕死了.刚到了小红鹰620二次变频接收 和 小红鹰410 都没有反应! 为什么有人可以.我就不行呢?难道是接收机兼容性不好?

网友:
基本上是晶体用错了

网友:
建议买原厂接收, 避免无谓炸机.

虽然原厂的接收一般都比兼容的贵, 但可靠性也比兼容的高得多.

如果因为兼容接收不良而导致失控炸机, 到头来反而损失更大花钱更多, 还得赔上心情.

往往是得不偿失啊.

网友:
在地上、水里用国产的没问题,要是上天还是原厂的让人放心呀!

网友:
LZ的头比水桶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