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电直是用镍氢电池的么..?请进来下..!!

楼主(2008-06-30):
都听说镍氢的有记忆..
那你们玩完之后..怎么对镍氢
电池
进行放电后再继续充电呢..?
谢谢啊..!!!

网友A:
镍氢没有记忆。
镍镉有记忆。

网友B:
镍氢电池也是有记忆效应的.
只不过比镍镉的要轻很多.建议LZ最好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加个电量显示器,这样可以防止过放.充电器最好使用智能型的.每次充电前先放电,然后充电器自行充电,结束充电后提示.这样就可避免过充了.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用锂电好,比那两种都轻。

网友D:
最好还是用锂电吧

网友E:
镍氢电池可以用,但要留意电压匹配。还有镍氢电池相对锂电来说,重量重,容量也小,循环比锂电差,有轻微的记忆。优选锂电。

楼主:
那我想买004...他却配的是镍氢啊..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