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jm老大和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有图示)

楼主(2008-06-30):
今天下雨 检查飞机   ,发现 尾管中心轴线和尾传动轮平面中心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导致皮带轮紧靠着压带轮的一边,皮带不在尾管中心位置,几乎靠近尾管底部  大概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 sjm老大 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我觉得 把 尾传动轮 往上点,压带轮中的轴承压到铝压带轮中间,就基本可以保证尾传动轮和尾管轴线在一条线上了

我现在 把轴承往里压了下 ,而不是照cy0068版主说的 把压带轮与机身见的垫块去掉。但随着压带轮的上移,皮带又开始靠近尾传动轮的上边缘了

老大给看看啊

网友:
呵呵,我也有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把垫块换成了两个螺母,勉强过关。

垫块4mm厚,螺母2mm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的没有垫块,只有个铜垫片 不到2mm

网友B:
我的去掉垫块,皮带还能成直线,只是碰到皮带轮的上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去掉垫块,皮带还能成直线,只是碰到皮带轮的上沿。

我觉得这里SJM的设计是有点问题的,所以不同批次的产品也在不断的调整。可能的话应该让皮带从尾管的正中穿出来。

我以前买的华科尔60#B倒是皮带在正中,但是尾管上得不紧的话皮带很容易碰到里面的螺丝。看来这是一个很微妙复杂的设计调整。

网友C:
325标装的皮帶是在尾管中线以下。那不影响工作。当需要将机身板强化为3层时,皮帶轮会提高1.5mm.导轮上调以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5标装的皮帶是在尾管中线以下。那不影响工作。当需要将机身板强化为3层时,皮帶轮会提高1.5mm.导轮上调以配合.

这个陀螺仪的红色壳是原装的还是DIY的?

网友B:
还以为能为炸掉外壳的401找到新衣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 意思是 三层板只在尾管座部分加厚,而在压带轮支柱部分不加厚 ?

我把轴承往里压了下 ,皮带靠近尾传动轮上沿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啥问题 ,等待下午地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意思是 三层板只在尾管座部分加厚,而在压带轮支柱部分不加厚 ?

我把轴承往里压了下 ,皮带靠近尾传动轮上沿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啥问题 ,等待下午地面试试

是整个机身板加厚后,主轴座底下的板孔变深,单向座和皮帶轮会上移1.5mm.皮帶轮往里压以符合直线.
皮帶紧靠挡边会损失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能为炸掉外壳的401找到新衣服呢

401的外殼不是買得到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1的外殼不是買得到嗎~~~~

???

我想要的时候都说没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