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A轴

楼主(2008-06-30):
3天时间做一个A轴,今天试机,好用,无间隙。

锯开

铣槽

组装

网友:
消回差齿,很A的啵

网友:
哦,改天防一个

楼主:
A轴做完了不会用,X、Y、Z轴直线运动走的是距离,A轴旋转走的是角度,A轴不知怎样设,怎样计算。请知道的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你两个齿轮都有键槽,这样消差弹簧还能有作用吗?

楼主:
把键去掉一部分,齿轮固定一半,活动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键去掉一部分,齿轮固定一半,活动一半.

嗯,我也是这样理解的。看两边都有键槽,所以疑问。其实一边齿轮不作键槽不是更好。还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A轴做完了不会用,X、Y、Z轴直线运动走的是距离,A轴旋转走的是角度,A轴不知怎样设,怎样计算。请知道的指教,谢谢

把A轴的转动走过的圆弧面转换成一个平面就变成距离了

网友:
两半齿轮向中间顶..

网友:
一个齿轮一锯两半?用的什么锯?

楼主:
先用车床切,我的床小切到齿根就切不动了,后来用手锯拉.

楼主:
A轴设好了,输入几就是几度.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佩服,坐等作品了,呵呵。

网友:
何否也帮我做一个小型的?有偿的 .

.

网友:
老大能那搞一台吗?直径100mm的.速匕比1:30的

网友:
有机会也弄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用皮带轮在直接带,1:10也够了吧,软件本身也能细分的

网友(2008-10-31):
把你设定的那个轴给代码比如A=360,就是A轴转360度

网友:
楼主的JJ是叫雕刻机还是叫数控铣。

网友(2009-03-08):
引用 楼主:
3天时间做一个A轴,今天试机,好用,无间隙。
锯开

http://photo.5imx.com/up/0806/02/200863020 ...

LZ齿轮铣的两个槽,里面放的什么东西?详细介绍一下原理

楼主:
槽里放的是弹簧,分别作用在两片齿轮上,有一个齿轮通过键槽与轴连接,另一个齿轮是活动的。在弹簧的作用下,两个齿轮把涡杆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3天时间做一个A轴,今天试机,好用,无间隙。
锯开

http://photo.5imx.com/up/0806/02/200863020 ...

画个草图不知道对吗?请指正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是用的MACH3吗?

网友(2009-09-01):
何否也帮我做一个?有偿的 .

网友(2009-11-01):
天啊天啊...
额滴神哪...
偶像啊...
偶好好虫败你啊...
亲个...
啵啵啵...
偶的问题有希望解决啦...

网友:
看贴要顶。 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把a轴想象成直线就行了

网友:
现在关键是用什么刀,怎么割开大此轮的.

就算上车床也不容易吧

网友:
切开简单啊  不行就送线切割  便宜 铜的好切

网友:
楼主 这个换钻铣床上搞四轴 联动 可以做工作母鸡了

网友:
请教下  这样消会差的话 如果载荷大的话  正反是否还会有间隙(载荷超过超过 弹簧拉力) 谢谢

网友(2012-11-16):
如果手锯,  锯功了得。

网友:
楼主做得好,用得怎样?实际用的状况发来看看,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瞌睡送枕头,我正在琢磨我的摆轴怎么做、如何消回差呢,这就来了,LZ好人!

网友A:
原创好设计 一定要顶

网友B:
手艺真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