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你怎么了?

楼主(2008-06-30):
不要问我会不会用
电池
!这个是常识,不是问题! 这块电用了21次!平均一次10元!
启用之前就已经有点鼓肚!哈!难道被干过了?

网友A:
楼主的DN和我的一样,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为这样。

网友B:
看来DN也不咋的........
.
偶DIY的就没这个问题,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5562&highlight=%2B%D6%AA%D7%E3%B3%A3%C0%D6

网友C:
HIMODEL的电池也有问题,我有四块,都鼓了,惨

网友D:
楼主的充电器第一格好像没有充电。这是充电器故障,请立即寄回帝能公司,享受免费保修服务吧!如不知道寄回地址,请PM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朋友!第一格也在充电!(是拍摄时相机快门同步问题)

网友D:
怎么电压差异这么大呢?
而且第2格电压过高,还是寄回DN校准一下吧。
不过根据锂电池厂家的最专业介绍,单充的最高截止电压可以到4.25V,一般截止到4.20V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只要电池质量没问题,充到4.25V是不会大肚子的。你的充电器3格电压如果差异过大,建议最好寄回校正。

网友F:
又见DN G2...

网友G:
DNG2本来就是个垃圾充电器呀!我的G2现在要用0851来校准电压!
先用G2冲到报警,最后用0851补充电!

网友H:
我的也是这样`````````
不过我的是LAMA原装2S电池``已经有60次左右的充次了```````
我的差距是3。84;3。93 我想这和电池有关``````````
我每次都用到3。5V空载`````3。37V负载```````````
保存3。87V```
充满4。15V左右```````
但目前电池不见大肚````````就是电压差距大`

网友I:
楼主使用的电池是广东一家公司生产的。电压不平衡与电池本身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