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旋翼机翼型的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08-06-30):
在问个问题,旋翼用油动直机的大桨可以吗,双突的翼型??????????

网友A:
双凸的螺旋桨不行。自旋时不会产生升力的。所以必须得单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凸的螺旋桨不行。自旋时不会产生升力的。所以必须得单凸的。

那 要是带点攻角的 双凸如何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也是不行的。你要做旋翼机本来就要做出攻角来的,否则旋翼是不会自转的。要记得两个前提:一是有了攻角旋翼才会转。二是单凸是产生升力的前提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是不行的。你要做旋翼机本来就要做出攻角来的,否则旋翼是不会自转的。要记得两个前提:一是有了攻角旋翼才会转。二是单凸是产生升力的前提条件。

我也是这样认为。

楼主:
我看过很多用没有翼型的旋翼机啊,难道双突的还没有他的生力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翼型的也应该可以,其实和固定翼一样,双凸翼型的升力应该是最低的。做成平凸翼型估计对旋翼的转速要求就要低一些。或者说平凸翼型更容易飞起来一些。

网友D:
旋翼机的升力不是靠翼型获得的,而是靠旋翼转动后等效成一个圆型机翼产生升力的。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双突的翼型也可以,是吗????

引用 网友D:
旋翼机的升力不是靠翼型获得的,而是靠旋翼转动后等效成一个圆型机翼产生升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翼机的升力不是靠翼型获得的,而是靠旋翼转动后等效成一个圆型机翼产生升力的。

那是砖头逻辑

网友:
什么翼型都可以产生升力

网友(2009-04-06):
自旋必须在 负攻角下才能自旋 ,旋翼机的升力是靠翼型获得的,旋翼转动后等效成一个圆型机翼产生类似风筝的升力,只是等效。

网友:
直升机大桨安装成负迎角,前进时可以自旋,但旋转速度不够快(比平凸翼型),而且在负迎角下,不会产生升力,我才试过。现在我把它锉平了,自旋速度明显上升,但还没有调整完毕,感觉可以飞上去。

网友(2009-08-19):
桨叶轻点的能用不 ?

网友:
无论什么翼型的桨叶,只要能满足能被吹着转动,并且转动时相对来流的迎角大于本身零升迎角就可以提供升力。不同只在于效率问题。当然还是平凸的好啰。

网友:
俺觉得无论什么翼型的桨叶,只要满足能被吹着转动,并且转动时相对来流的迎角大于其翼型本身零升迎角就可以提供升力。不同只在于效率问题。当然还是平凸的好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