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不能装在Vista

楼主(2008-06-30):
刚买新电脑vista系统装不上Reflex模拟软件,请各位大大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把装好的直接拷贝过去就可以玩,我就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装好的直接拷贝过去就可以玩,我就这样玩的

真有这样的事?不知道G4可以这样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装好的直接拷贝过去就可以玩,我就这样玩的

这样也行?

网友(2008-09-20):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 装好不能玩!!怎么拷?是不是在XP下装好然后拷到vista下玩?这样可以?

没错,就是先在另外一台XP系统安装好,再将整个文件夾复制到VISTA系统上就可以了

网友:
G4可以在Vista下直接装,XTR就只能在XP下安装拷贝过来

网友(2009-02-16):
XTR有的版本在VISTA下确实不能装,但5.03的版本没问题,不过不太好找.遇到这种情况2楼的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