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多多指教

楼主(2008-06-30):
以前一直想做KT飞机,没有时间,现在放假了,准备开工玩玩。。。我的设备都是普通设备,不是微型设备,
舵机
有微型的。。。很多东西都不懂,需要大家指教。。
KT的切割确定用电热了,但是KT的粘合不小的用什么,以前用过很多胶水,不理想,还望大家推荐。。。。我买到的KT是有皮的,但是不是很硬,比较轻松折弯。。。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A:
KT板做飞机其实没有什么限制 最好你把电子部分列出来 好参考做什么机型 切割可以用刀片 有条件可以热切割 粘接的胶水可以用泡沫专用胶 和热溶胶 大面积也可以用乳白胶 切记不可用大力胶 502 哥俩好 百德胶等有腐蚀的胶 如果做3D机 KT板最好选用5MM以下的 选质量不好的 质量太好的比较重 有皮的不怕 可以增加强度 只要不是太重就可以

网友B:
没必要整热切割吧,买把手术刀,一包刀片,10元以内,怎么切都行,胶水有泡沫胶,其他会腐蚀,做3d的kt板买热板,就是比较轻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