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买E013..450级的..好不好的..?

楼主(2008-07-01):
如题..!!

刚想从4通双浆机转单浆..可是看到E-sky的E004..好多人都评价锁尾不好..

尾巴重..不稳定之类的评价.

想搞个450..不过小弟身为一名大学生..没那么多资本买贵的450..能接受的都是1200左右..

而1200正好是013的价格..请问..如果购买013..好的么..???

谢谢各位大哥丫..

网友:
还要考虑使用成本

购机只是总成本的一小部分

网友:
有老玩家带的话可以买..没有人带一定不要买那!!   配件贵..炸机成本高!!!..新手难调!!

网友:
绝对不要买!买塑胶版的精度不够,难调,随炸随坏,飞不了几次换配件的钱就够买台好机的了。买金属版的更郁闷,现在基本全国都买不到013的内丝横轴!!!!炸了就只能当摆设了

网友A:
大学生自己没有经济能力,花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钱,有爱好是好事,等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了,想玩什么玩什么,买两架,一架飞一架拖着都可以,但现在还是好好学习,最多玩点004等便宜的机子,不要好高骛远

网友:
013的价格是980     配件超级贵啊

网友:
哦哦,lz和我一样的身份呢,但我劝lz还是不要买,模型这栋栋飞机本身一次性投资不算的什么,后期投资才大,我只4通jj飞了50次以下,买的零件钱已经超过台机本身的价钱~~~~~继续玩,要继续扔钱下去就是了。模型你想着和买车一样吧,车本身不贵,但后期的支出不可估量~~~~买台飞机回来,只是总支出的0.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生自己没有经济能力,花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钱,有爱好是好事,等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了,想玩什么玩什么,买两架,一架飞一架拖着都可以,但现在还是好好学习,最多玩点004等便宜的机子,不要好高骛远

所言极是!!

网友:
我觉得挺好,但肯定有很多人反对

关于飞行成本问题,现在副厂的东西也多了

网友:
最好不要买这些"品牌"机,配件独家垄断, 初次买的时候看起来便宜, 之后买配件买死你.
我的一架华科尔,到现在完全成了配件机了.为另一架450提供螺丝,拉杆儿等.

网友:
就是,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就买个LAMA之类的玩下就可以了,成本也不高。

网友B:
现在esky的金属件已经有副厂在做了 价格比较公道 全套的话不到500元,至于主浆可以用飞越的18元的,舵机可以用tower pro的或者原装的 也就20多点。所以现在配件没有那么“昂贵”了。esky的产品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要那esky和trex比,不是一个级别的),而且也可以拿去当地的一些模型商店帮助修理(深圳的一些商家提供这些服务,当然要收钱,但是总比自己不会修理,也没人帮助的好) 而且esky毕竟知名度比较高 ,一般的模型店应该都能修理大部分的问题。 当然要是没有收入的话,模型是需要一些基础的经济收入的,只有热情是不够的。

网友:
现在esky的金属件已经有副厂在做了 价格比较公道 全套的话不到500元,? x现在全套不到3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esky的金属件已经有副厂在做了 价格比较公道 全套的话不到500元,至于主浆可以用飞越的18元的,舵机可以用tower pro的或者原装的 也就20多点。所以现在配件没有那么“昂贵”了。esky的产品的优点还是比较明 ...

esky的那个设计跟质量,还是算了吧

SJM400pro的玻纤版空机才550啊,跟013/014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东

网友B:
550(不太清楚这个品牌的,不知道有没有马达与电调)+舵机*4+陀螺仪+控+电池+平衡冲=1500左右了吧? 而且sjm的配件的价格好像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0(不太清楚这个品牌的,不知道有没有马达与电调)+舵机*4+陀螺仪+控+电池+平衡冲=1500左右了吧? 而且sjm的配件的价格好像也不低。

不带马达电调的。配件价格还不错,当然比副厂450的要贵一点。但是esky的900块钱JJ是全塑料的,你买买金属碳纤版看看,没有两千拿不下吧?更不要说飞行性能跟配件价格上的天差地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好,楼主可要在意啊

网友:
手头不宽裕先买个小jj加模拟器练基本功吧,工作了有钱了再实现大飞机梦.

网友:
各位说esky有副厂件说的没错,但麻烦好好了解一下再鼓动别人。现在全套金属件280就能搞定。但是只有买大桨夹才带esky内丝横轴!不信的可以去全国各大淘宝模型店问问,看有没有esky内丝横轴卖!别告诉我准备让lz炸一次为了换横轴就买50多的大桨夹。。。。。。

网友:
和其它450配件好多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