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 CUPID 004

楼主(2008-07-01):
潜水好久了 想买个机器入手 不知道 雷鸟 CUPID 004 到底哪个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lama

网友:
各有各的优缺。一、从飞行性能方面讲,CUPID稳定性好,抗风好点;二、从配件方面讲,E004的市场配件多,价格便宜;三、从飞机的牢固性方面讲,雷鸟非常抗摔,很结实;四、从电子设备性能方面讲,E004的电子设备稳定性较好,飞机不易失控,不会抖舵;五、从耗材方面讲,E004和丘比特的电机温度低,电机寿命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CUPID 是这三个里面抗风最好的么? 那它的遥控器可不可以使用模拟器啊? 谢谢了

网友:
丘比特的控可以接模拟器的,这个问题我问过

网友:
我刚买了 雷鸟  就喜欢他的混控是电子独立的  以后可以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雷鸟在外边飞行么?

网友:
雷鸟如在室外飞,必须升级木桨才可以,否则有点微风就不能控制。丘比特1代控不能玩模拟,二代控可以玩模拟。

网友:
我买的CUPID,还没收到货呢,现在练习模拟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雷鸟或者CUPID 升级无刷能抗风么 改无刷有什么优点啊?

楼主:
改无刷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
升級無刷,效率高,電機發熱小,轉速比較高,動力比較強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抗风性能提高一点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鸟或者CUPID 升级无刷能抗风么 改无刷有什么优点啊?

改无刷对提高抗风能力应该没有直接关系,无刷电机只是工作效率高、电机寿命长、动力更强劲,对飞机的抗风性没有很直接的关系。要提高抗风性主要从几个方面考虑:1、提高主桨转速;2、减小主桨桨距;、3、增加飞机重量。雷鸟等小电直由于结构所限,抗同性不可能太好。

网友:
还是雷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