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线/3D的陀螺仪感度问题

楼主(2008-07-01):
刚练完航线, 准备飞3D, 但是在航线模式下关闭陀螺仪就很难控住飞机(最小螺距-5)-----左右摆动严重, 问题:
1)航线下(需要考虑翻,但非3D)是否要关闭陀螺仪?不关感度如何设置?
2)3D模式中是否要关陀螺仪?不关感度如何设置?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我是按照YT说明书设置的---共3个模式;

如果关闭陀螺仪,如何调尾巴?我已经在非锁尾下,全正螺距可以将飞机悬停。但修改螺距曲线后(-5),怎么都无法悬停,机尾左右摆动严重,不敢飞起来。
还忘老鸟给个指导。

网友A:
任何模式下都不能关陀螺,也不能置于普通模式,必须在锁尾模式

3D模式下高转速,可以适当降点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模式下都不能关陀螺,也不能置于普通模式,必须在锁尾模式

3D模式下高转速,可以适当降点感度

3D模式是否需要关锁尾?------ 感觉3D模式不应该仅仅是降低感度;

网友:
最好见意你都用锁尾模式。。除非你是超超级高手不用锁尾模式飞3d。。估计世界上还没这样飞过的人吧。。。。

首先你以上的做法就是错误的!!

普通模式的感度和3d模式的感度是不同的。。通常3d模式下的锁尾感度要低于普通模式。。3d模式油门最低都是85-90高转速下怎么可能与普通模式的感度相同呢???如果是一样的感度,不追尾那才叫怪了!!!!

感觉你对锁尾模式还不太了解,个人认为你以上的做法就是错误的!见意多看看3d模式设置的相关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见意你都用锁尾。。除非你是超级高手不用锁尾模式。。估计世界上还没这样飞过的人吧。。。。

这个说的过了。据说十几年前是没有陀螺仪的……

网友:
那时没有陀螺仪只是普通的航线吧!!

在没有陀螺仪的情况下有谁玩过各种3d花式???

网友C:
我用401,JR9XII控,尾舵S9650,航线感度70,3D感度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401,JR9XII控,尾舵S9650,航线感度70,3D感度65

除控其他设置我和您的一样,参考您的设置了;非常感谢~~~~
我之前曾在非锁尾状况下试过,但当时用的是正螺距,短时间航线还可以,但改了油门曲线就不行了;

再请教老鸟:怎样调节尾巴?通常网上说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但我在非锁尾下只要把飞机拉起来一点,飞机就左右乱摆,这样怎样调尾巴呀?

网友:
这每台机都不一样的 你怎么能抄别人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谁说不能置于非锁尾模式

我的730我都是非锁尾模式飞8字航线和退飞航线的 只有风大的时候我才用锁尾模式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哈哈 周日一起在大雁塔东广场 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不能置于非锁尾模式

我的730我都是非锁尾模式飞8字航线和退飞航线的 只有风大的时候我才用锁尾模式

那你加减油门的话,尾吧会甩很多吧

网友B:
我的普通模式感度50,3D感度40

每台机的调试都不太相同的..慢慢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普通模式感度50,3D感度40

每台机的调试都不太相同的..慢慢调哦``

同意,至少知道在3D模式下可以开锁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周日一起在大雁塔东广场 交流交流

好的~~~我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