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副翼加上陀螺仪了

楼主(2008-07-01):
原来有风的时候,顶风飞总是不能走直线,飞机在天上总是歪歪扭扭的,就象在跳八蕾舞一样.
最近收了个二手的0704陀螺仪,按在了副翼上.
无风的时候感觉没什么用处.等风大了一些以后终于发挥作用了,顶风飞的时候不再走八字,终于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走直线了.
50块钱没白花.

网友:
那我的副翼是2个舵机,那我要花100啊....

网友:
是直升机的陀螺仪吗?

网友:
是直升机的陀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用Y线连两个舵机
陀螺仪用便宜的.太贵的没必要.

网友:
用双感度的吧

网友:
不用双感度,只要最普通的好了。

网友:
对陀螺仪不熟。

哪里有怎么便宜的陀螺仪?

网友:
那飞机还能侧飞吗?怎么耍3D啊?

楼主:
能不能侧飞和3D我不知道,还没飞到那个程度呢。应该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不要考虑飞3D了,只能当客机飞。

网友:
可以倒飞

网友:
我也使这个配置,可以侧飞

网友:
我是玩电直的知道陀螺仪的功能,陀螺仪的功能是有外力影响飞机姿态时自动修正姿态,打舵不受影响的。

网友C:
楼主的意识是 固定仪的副仪装上陀螺仪就可以让飞机保持平衡了?而不用装平衡仪就可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稳定效果拉。

网友:
LZ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给副翼装陀螺仪的案例,这个还没接触过,打算应用到我的下一个大飞机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风的时候,顶风飞总是不能走直线,飞机在天上总是歪歪扭扭的,就象在跳八蕾舞一样.
最近收了个二手的0704陀螺仪,按在了副翼上.
无风的时候感觉没什么用处.等风大了一些以后终于发挥作用了,顶风飞的时候不再 ...

这个办法很有创意.

楼主:
今天还发现陀螺仪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失控的时候能够保持失控前的信号状态.
如果副翼,升降和舵机都装上陀螺仪,那么,当飞机处在平飞状态的时候,关闭遥控器或失控了,应该能够自由的滑翔下来,而不会炸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平衡仪是什么?我没用过,应该和陀螺仪的功能差不多吧
回复19楼:你买一个陀螺仪试一下就知道了,只要有说明,很简单的,如果用在大飞机上,建议多买两个,三个方向都用上,这样失控的时候也不至于炸机。不知道有没有三个方向的陀螺仪,玩直机的朋友可能了解更清楚一些

网友:
至少也上个图看一下呀

网友:
同意樓上的  上個圖給我們看看  怎麼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风的时候,顶风飞总是不能走直线,飞机在天上总是歪歪扭扭的,就象在跳八蕾舞一样.
最近收了个二手的0704陀螺仪,按在了副翼上.
无风的时候感觉没什么用处.等风大了一些以后终于发挥作用了,顶风飞的时候不再 ...

0704陀螺仪{9T
4f/M0N%y'm
50块钱?

网友:
2手   50  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识是 固定仪的副仪装上陀螺仪就可以让飞机保持平衡了?而不用装平衡仪就可以了么?

应该不行的,因为陀螺仪会有误差,这些误差对时间的积分很难消除。早期的地对地导弹/火jian用陀螺仪作惯性导航,误差几公里是家常便饭。所以平衡仪一般用红外线探测地平线。

网友:
没任何问题

网友:
0704是不带锁定的,可以少量修正。

网友:
这么夸张!看来这对与“半新手”也有好处……

网友:
二手区的便宜陀螺要火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
装过,太肉,拆了。

网友:
我朋友前天还说要装个陀螺仪【kt】 是不是看到你帖子了。。。

网友E:
还是搞不懂,根据我的理解,陀螺仪是控制飞行方向的,不就应该连尾舵么,副翼控制平衡,应该接水平仪才对啊,陀螺仪和水平仪应该不是一会事情吧

网友F:
我正好有3个 GY401```````那我试试  ```副翼  方向  和升降  全都用上1个401```看看能不能起到和平衡翼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强烈要求LZ上图!

网友G:
FUTABA有专用的固定翼稳定器 两百多 很好  有控制的时候不起作用  放开手用处就来了 直接平飞  油门控制 对降落和大风特别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FUTABA有专用的固定翼稳定器 两百多 很好  有控制的时候不起作用  放开手用处就来了 直接平飞  油门控制 对降落和大风特别有用

就叫做 "固定翼稳定器" ?  那里有卖?

要真管用, 风大的时后装上, 不就可以轻松降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你的意思是失控了陀螺仪自己还可以控制飞机,没有那么强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有3个 GY401```````那我试试  ```副翼  方向  和升降  全都用上1个401```看看能不能起到和平衡翼一样的效果

肯定不行.

网友:
飞机是要自己控制去飞的
顶风飞一直晃是你技术不过关 ,怎么我飞的时候不会?
装上陀螺仪后是飞机玩你还是你玩飞机?

网友:
固定翼模型一般是横向稳定的,没必要装陀螺仪,但装上更好飞,飞起来姿态更优美,但像阵风式这类下反角不稳定气动结构的就有必要装。

网友:
直升机陀螺仪是稳定立轴的(方向),固定翼是稳定纵轴的(横滚),所以要竖起来装,原来朝上的那面变成朝前,输入线接接收机副翼通道,输出接副翼舵机,感度线接一个空闲通道。陀螺仪要安装牢固,不能有丝毫晃动。接好后要左右晃动机翼,副翼会朝反方向动作,如果方向不对要切换倒顺开关,最后放平固定住机身调整中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有3个 GY401```````那我试试  ```副翼  方向  和升降  全都用上1个401```看看能不能起到和平衡翼一样的效果

401 超级浪费.
不用锁定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的确水平洼,不过没有风的时候情况要好得多。

网友:
。。。3轴的比较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搞不懂,根据我的理解,陀螺仪是控制飞行方向的,不就应该连尾舵么,副翼控制平衡,应该接水平仪才对啊,陀螺仪和水平仪应该不是一会事情吧

多翻翻贴子,想想原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