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玻纤管可以给KT板飞机加强吗?

楼主(2008-07-01):
我这买了一圈也没买到4mm碳纤,最终在风筝店买了根5mm玻纤管(中空)可以给KT板飞机加强吗?有什么不足?我要做330的,这个强度够不够呢?

网友A:
玻纤管我没用过,应该可以
你还是到渔具店买碳纤的吧,长度不够就用二根碳纤,碳纤的比玻纤的保险些

网友B:
玻纤管太软了,暴力飞行的时候机翼会变形的。

楼主:
哦,好,那我把这个用在机身上吧,机身上应该没问题吧,机翼我再去找找碳纤的,机翼用碳纤的话4mm的够不?

网友C:
去淘宝找啊,很多碳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D:
3mm的都可以。给你一个卖炭杆的地方,看看吧。
http://shop35254693.xxxxxx.com/
把xxxxxx改成淘宝的全拼就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