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问题,弄的够呛

楼主(2008-07-01):
诸位是如何做起落架的。我做的起落架总是让飞机不能直线滑行起飞。老是偏离跑道。而且不结实。不知道如何固定在机身上

网友A:
前3点的都要有前轮转向功能,没有的,自己设,加个舵机就行。有的话,调整一下主机轮的角度。

网友B:
钢丝不能太软

楼主:
有前轮转向。就是轮子不平衡。老是偏离方向

楼主:
谁有详细介绍起落架制作过程的帖子。跪求。。。。。。。

网友C:
加大方向舵,在地上滑行的时候用方向舵控制方向,同时最大油门起飞,油门越大,方向舵的控制效果越明显.
想要解释也容易,用细铁丝绑在轻木片或雪糕棒上,然后用热溶胶粘在机身上,保证结实.
就算有时候掉下来了,用打火机烤烤又能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