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频线玩模拟器的接发

楼主(2008-07-01):
用音频线玩模拟器,怎么接?是一头接控,另一头接声卡的音频出入口吗?

网友:
另一端是USB口,有硬件狗的。

网友:
另一头接电脑的 MIC 或 LINE-IN 即可

网友A:
有很多种的,不论哪一种,其中一端一定是接摇控器,另一端呢?看下面。
1、接计算机的串口。
2、接计算机的并口(打印机口)
3、接USB口。
以上三种,很好办,哪个口能插进去就插哪个口。
4、音频输入口,可用MIC或LINE-IN(与楼上说法相同哈)。
反正我是用音频的,好处是不花钱,不跳舵,接法简单。缺点是软件安装要复杂一点点。

楼主:
楼上,你这样的接发就不用解密狗了吗?

网友:
有xx了,当然不用解密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种的,不论哪一种,其中一端一定是接摇控器,另一端呢?看下面。
1、接计算机的串口。
2、接计算机的并口(打印机口)
3、接USB口。
以上三种,很好办,哪个口能插进去就插哪个口。
4、音频输入口, ...

LZ问的音频线,只有接mic或line-in了, 其它的口插不进的啦

楼主:
我用音频线一头接控,另一条接声卡的口,但电脑搜不出硬件啊

网友:
当然搜不出,要自己装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你这样的接发就不用解密狗了吗?

我最讨厌有人养狗狗赚钱了,我当然不会喂狗狗了。

看一下我以前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080&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865&highlight=%B2%BB%D2%AA%C7%AE

网友:
被充楼上的,不要用音频插件,用原版的 smartpropoplus,功能更好,再加使用PCM方式,信号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有人养狗狗赚钱了,我当然不会喂狗狗了。

看一下我以前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080&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865 ...

你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玩其他的模拟器吗?如  xte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玩其他的模拟器吗?如  xte  等

不能。
用哪么多种干什么啊?练好G4,你飞什么东西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