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1:1的PDF图片,用什么软件分割成几张

楼主(2008-07-01):
1张1:1的PDF图片,用什么软件分割成几张,那有下载?谢谢

网友A:
Adobe Acrobat啊,好像要Professional 版的。
而且要看你是什么图了。如果是一般的点阵图片,截一下屏然后photoshop一下不就行了?如果是矢量图,可以无限放大的,似乎转成图片有所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