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用这个飞机好么?

楼主(2008-07-01):
飞了几个月的电直,感觉飞的时候神经时刻紧绷,开始羡慕固定翼的舒展。看看空机也不贵,想买一架来玩玩。朋友建议不要玩3D的KT机,说从舱身的上单翼入门比较好。个人比较中意这一款,旅行者:

http://auction1.xx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9753b6d9c7725f62ba768946b4d0442.jhtml

不知道各位大虾意见如何?

后推的应该不容易炸坏动力。还想问一下飞泡沫的固定翼需要准备/注意些什么?看到有人说需要用碳纤棒加强,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飞机都是这样?

网友A:
建议先不要飞这架,要后推的飞“好小子”或翼龙,前拉的飞蓝宇的赛丝纳。LZ看的这架飞机,新手不适合,主要是这个飞机重心位置,这个飞机要头部加重、加重、再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不要飞这架,要后推的飞“好小子”或翼龙,前拉的飞蓝宇的赛丝纳。LZ看的这架飞机,新手不适合,主要是这个飞机重心位置,这个飞机要头部加重、加重、再加重。

呵呵,多谢啦

网友:
我现在是先模拟然后直接上330之类的,玩到能吊机我就很满足了

网友:
启迪的EPO塞斯纳,非常的好飞,滑翔性一流.而且按要求安装,就解决了重心问题.

网友B:
强烈推荐翼龙,买了不后悔

EPP比较贵,而且是空机,需要自己配设备。包括电机、电调、舵机、遥控......配完了既要重量轻,又要拉力大,还要价格低。在这个角度来说,不适合新手

我依然推荐翼龙

如果纯粹用它入门,建议上三通。价格低,只有400~460左右。买三通的一般是入门后换好设备,包括再买一套遥控的钱。

但从长远考虑,四通更合适,一般的固定翼四通足够了。而且设备也有所升级,拉力更大。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翼龙机翼高,有上反角,安定性好,在打方向舵时有副翼的效果

后推动力布局

不容易损伤设备。
微风、J3、赛斯纳等就很容易摔伤电机、摔断螺旋桨

后三点起落架,容易起降

设备兼容性好,稳定可靠。与市面上很多设备都兼容,模块化设计,哪里坏了买个新的换上即可,这是火鸟做不到的

支持模拟器,这对新手来说很重要,对头反舵、起飞降落都在模拟器上练好,就算没有高手指点也能顺利完成首飞

尾翼用5毫米KT热压成型,这很重要,后面再说。

缺点:
1.       水平尾翼离地面近,降落时容易划伤。
不过由于是5毫米KT板,我们可以照原样切一套装上,完全没问题。
2.       电机架不耐高温,不要长时间全油门飞行,根据笔者做的测试,全油门时发动机发热严重,用手轻压电机后盖就会改变其推力线。
3.       起落架脆弱,既脆又弱,降落时稍有不慎就会折断,可换用强度较好的钢丝起落架。用自行车辐条就不错,弯了还能掰回来
4.       电调位置不当,容易碰到舵机摇臂、拉杆。不过影响不大。

我的经验:
1.在机翼表面拉纤维胶带,有效防止折翼
2.前缘贴透明胶带,保持前缘形状,不容易损坏
3.机翼上的皮筋改为松紧带,万一里面的橡筋断了还有外面的织物,双保险
4.不要让飞机飞离你的视线,否则连飞机都捡不回来了
5.要在上风区飞行,即面对风吹来的方向站立,让飞机在你面前飞行。尽量别飞过头顶,更不要飞到下风区。我的飞机曾与四级大风抗争了6、7分钟才勉强返航。
6.有条件的话,多买几块电池。市区里找个场地不容易,要飞就一次给个够。
7.找当地的老鸟指导,保证进展神速

淘宝上找了个比较便宜的,连接在下面
http://s.click.ali删掉这几个字mama.com/a/qXn5MUwCtYc%3D

网友:
为什么网址全看不到呢?

网友:
对了,还要提醒楼主,不管买哪一款飞机,千万要记得要用无刷电机和锂电池,有刷的电机和镍铬电池买了要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PP比较贵,而且是空机,需要自己配设备。包括电机、电调、舵机、遥控......配完了既要重量轻,又要拉力大,还要价格低。在这个角度来说,不适合新手

我依然推荐翼龙
http://www.tianyumodel.com/pic/gdy/d ...

和你一样,我给很多新手推荐的也是这个~

楼主:
多谢各位啦,有的大虾不但详细撰文,还上了那么多图,感动中……

我自己有一套FF9,有一个闲置的9通接收和几个舵机,估计会去搞一个翼龙空机and/or赛斯纳。

再次感谢猎鹰提醒,一定记着用无刷,呵呵

网友:
祝LZ一帆风顺.

网友:
新手飞翼龙不错的

网友:
后推,上单翼,自己做,便宜,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