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充电器与A123电池

楼主(2008-07-01):
充电器
上标示 "
Charge 1~4cell Li-Ion/Li-Poly
"是否意味着可以充磷酸铁锂(A123)
电池
?

网友A:
不是,Li-Ion是锂离子电池,是比较大而且笨重的那种
Li-Poly是锂聚合物电池,就是我们常用的模型电池。
锂铁电池是 Li-Fe
我的X6明确标明可以充Li-Fe,而且菜单里面也有,所以应该可以充,不过自己没试过,呵呵

楼主:
了解,谢谢指教!
原来是我误解了我的充电器的功能,看来我得为满脑子的A123降温才行。

网友B:
买个便宜的B6就可以冲A123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