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锁尾问题,郁闷很久了

楼主(2008-07-01):
我的730调试方法
方法一:非锁尾模式调拉杆长度调到不飘,切锁尾。继续飘。
方法二:非锁尾尾桨放到0度,用大小动作(注意不是微调,类似于油门曲线设定的那个功能)调整到不飘,拔电切锁尾,继续飘。而且在非锁尾大小动作+0。1左偏,-0.1右偏..........难道要我调0.05。。。。。。。。。
请大虾们帮忙,已经郁闷很久了

网友A:
把你锁尾的舵机型号及安装图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730+d591 天8控 机型ep200、wing450

网友B:
呵呵!~建议把尾舵机拉臂孔上到最里面的一个!D591力量严重不够。。实在不行换个辉盛都比591好的!
记得换辉盛打DS哦!

网友C:
~~~~~~~~~~~~~~
D591不说了
730装辉胜 差不多够用了 ,加点延迟

网友D:
D591我用的,不要调普通模式
尾桨0-5度左右, 连杆垂直位置, 在锁尾模式下上电 (必须), 调节感度到不抽也不漂(一般35-45之间)